[应用相关] 验证电机的相位连接是否正确,我们应该这样做!

楼主(2024-03-28):
检查连接: 确保电机的每个相位正确连接到STM32F303的PWM输出引脚。确保连接是牢固的,焊接是否正确。

逻辑分析仪检测: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监视PWM输出引脚的信号波形。应该能够观察到一系列周期性的脉冲,其频率与所需的电机控制频率一致,并且各相之间存在120度的相位差。

检查旋转方向: 运行电机,观察其运动方向是否符合预期。根据相位连接错误可能导致的运动方向变化,可以推断出是否存在相位连接问题。

逐相位测试: 可以逐一测试每个相位的连接,确保每个相位都正确连接。可以通过断开某个相位的连接,观察电机的运动是否受到影响来验证相位连接的正确性。

反馈控制检验: 如果应用了闭环控制,例如FOC(Field Oriented Control)或者Sensorless Control,可以运行控制算法并观察电机的性能。异常的控制行为可能是由于相位连接错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