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监视PWM输出引脚的波形

楼主(2024-03-28):
要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监视PWM输出引脚的波形,以确保输出的相位与电机的相位连接一致,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准备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 确保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已连接到STM32F303的PWM输出引脚,并设置为捕获和显示波形的模式。

设置触发条件: 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上设置适当的触发条件,以确保捕获到完整的PWM周期。通常,选择一个合适的触发电平或边沿,以启动波形捕获。

捕获波形: 启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并观察波形。应该能够看到周期性的PWM信号,其频率对应于电机控制的频率,并且具有所需的占空比。

检查相位差: 如果电机有多个相位,确保在波形上能够观察到相位差。在三相电机中,各相之间的相位差应该约为120度。检查波形确保它们的相位关系符合预期。

分析波形: 分析捕获的波形,确保它们的特性与所需的PWM信号相匹配。这可能包括检查波形的频率、占空比和相位关系等方面。

通过这些步骤,您可以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验证PWM输出引脚的波形,以确保输出的相位与电机的相位连接一致。

网友A: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是必备工具

网友B:
搞电机测试,示波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

网友C:
三相电机的相位差都是120度吗?

网友D:
确保PWM波形的变形算法能够稳定地运行在不同的工作温度和环境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