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寄存器 P00DBC、P01DBC、P02DBC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3-28):
这些寄存器分别用于配置对应端口的消抖控制,每个寄存器的作用是相同的,型号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P00DBC 可能与端口 P00 的调试或配置功能相关。
P01DBC 可能与端口 P01 的调试或配置功能相关。
P02DBC 可能与端口 P02 的调试或配置功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