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楼主(2024-03-31):
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通常用于存储需要频繁更新和保留的数据,因为它具有可擦写和可编程的特性。EEPROM存储器可以通过特定的编程算法来实现数据的写入和擦除,而且可以在不丧失数据的情况下多次进行写入操作。

在嵌入式系统中,EEPROM通常用于存储一些需要持久保存并可能会频繁更新的数据,比如设备的配置参数、用户设置、校准数据等。这些数据通常不适合存储在RAM中,因为RAM在断电时会丢失其中的数据,而EEPROM则可以保留数据,即使在断电后也能保持。

对于EEPROM存储器的读写操作,通常由相应的软件驱动程序来完成。驱动程序负责管理EEPROM存储器的读写操作,并提供相应的接口供应用程序调用。通过软件驱动程序,应用程序可以实现数据的读取、写入、擦除等操作,从而实现对EEPROM中数据的管理和更新。

EEPROM存储器:EEPROM存储器通常用于存储需要频繁更新和保留的数据,如配置参数、校准数据等。EEPROM存储器的读写操作通常由相应的软件驱动程序来完成,以实现数据的读取和更新。

网友A:
电可擦可编程的 和我们之前使用的rom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B:
EEPROM有四种工作模式:读取模式、写入模式、擦拭模式、校验模式

网友C:
为保证写入正确,在每写入一块数据后,都需要进行类似于读取的校验步骤,若错误就重新写入。

网友D:
读取时,芯片只需要Vcc低电压(一般+5V)供电。编程写入时,芯片通过 Vpp(一般+25V)获得编程电压,并通过 PGM 编程脉冲(一般50ms)写入数据。擦拭时,只需使用Vpp高电压,不需要紫外线,便可以擦拭指定地址的内容

网友E:
由于EEPROM的优秀性能,以及在在线操作的便利,它被广泛用于需要经常擦拭的BIOS芯片以及闪存芯片,并逐步替代部分有断电保留需要的RAM芯片,甚至取代部份的硬盘功能

网友F:
相比 EPROM,EEPROM 不需要用紫外线照射,也不需取下,就可以用特定的电压,来抹除芯片上的信息,以便写入新的数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可擦可编程的 和我们之前使用的rom是一个东西吗

其实我一直认为是一个东西

网友G:
EEPROM实际使用还是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