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N32G45x芯片点灯的示例代码

楼主(2024-03-28):
#include "N32G45x.h"

int main() {
    // 使能GP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GPIOA的第0号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 点亮LED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延时
        for(int i = 0; i < 1000000; ++i);

        // 熄灭LED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延时
        for(int i = 0; i < 1000000; ++i);
    }
}

楼主:
这段代码使用N32G45x芯片的GPIOA的第0号引脚(对应板上的LED)来控制点亮和熄灭。首先,代码使能了GPIOA的时钟,然后配置GPIOA的第0号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接着,进入一个无限循环,在循环中交替点亮和熄灭LED,并通过延时函数实现LED闪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