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系列单片机的USART/UART功能有哪些特性?

楼主(2024-03-28):
在使用STM32的USART/UART模块之前,需要进行哪些配置?

网友A:
配置时钟,相关GPIO的复用配置

网友B:
USART/UART可以实现全双工通信,即同时支持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C:
支持异步串行通信(UART)和同步串行通信(USART),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通信模式

网友D:
支持多种波特率设置,适应不同的通信速率要求

网友E:
可以灵活设置数据位和停止位的数量,以满足不同通信协议的要求。

网友F:
支持奇偶校验功能,用于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网友G:
可以通过中断或者DMA方式进行数据传输,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效率。

网友H:
一些STM32系列单片机具有多个USART/UART接口,可以同时支持多个串行通信设备。

网友I:
支持硬件流控制功能,如RTS/CTS流控制,用于数据传输的流量控制。

网友J:
可以考虑用cubemx来配置串口的模式和引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