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使用DMA通道实现USART/UART数据的高速传输

楼主(2024-03-28):
STM32的一些系列单片机支持DMA传输模式,如何使用DMA通道实现USART/UART数据的高速传输?

网友A:
配置DMA连接外设接口,具体可参见例程

网友B:
这不是有例程的吗?直接看例程吧

网友C:
DMA+串口的例程有好多啊,直接用呗

网友D:
建议还是先把串口功能搞定,然后加入DMA就好了

网友E:
首先需要配置USART/UART和DMA模块。在STM32CubeMX中,可以选择相应的USART/UART和DMA通道,并配置它们的参数和中断。

网友F:
配置DMA通道的传输参数,包括数据方向(传输方向是从外设到内存还是从内存到外设)、数据大小、传输模式等

网友G:
将USART/UART的数据寄存器地址作为DMA的外设地址,将存储器的地址作为DMA的存储器地址

网友H:
在USART/UART接收或发送数据时,启动DMA传输。当USART/UART接收或发送完成时,DMA会自动将数据从外设传输到存储器,或者从存储器传输到外设

网友I:
可以配置DMA传输完成时的中断,以便在传输完成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J:
通过使用DMA通道,可以实现USART/UART数据的高速传输,减轻CPU的负担,提高系统的效率和性能。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需求和外设特性进行相应的配置和调试。

网友K:
一般用cubemx配置就行,配置好串口之后,直接勾选DMA就行

网友L(2024-05-04):
在STM32CubeMX中,为USART/UART配置DMA通道。在CubeMX中,选择你的USART/UART设备,然后在DMA设置中启用DMA通道。你需要为发送和接收分别配置DMA通道。

网友M:
在DMA传输过程中,CPU可以执行其他任务,因为DMA控制器会独立处理数据传输。当DMA传输完成后,你可以通过检查DMA的状态寄存器来确定传输是否成功完成。

网友N:
以下是使用DMA通道实现USART/UART数据高速传输的基本步骤:

1. 配置USART/UART接口
首先,需要按照常规方式配置USART/UART接口,包括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参数。这通常通过HAL(硬件抽象层)库函数来完成。

// 示例代码,配置USART1
HAL_UART_Init(&huart1);
2. 配置DMA通道
接下来,为USART/UART配置合适的DMA通道。每个STM32设备都有多个DMA通道,每个通道可以配置为传输不同外设的数据。你需要选择一个可用的通道,并配置其源为相应的USART/UART外设。

// 示例代码,配置DMA1通道5为USART1的传输通道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1_tx;
hdma_usart1_tx.Instance = DMA1_Channel5;
hdma_usart1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usart1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usart1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usart1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1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usart1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usart1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AL_DMA_Init(&hdma_usart1_tx);

// 关联DMA通道和USART外设
__HAL_LINKDMA(&huart1, hdmatx, hdma_usart1_tx);
3. 启用DMA和USART/UART中断
在DMA和USART/UART配置完成后,需要启用DMA传输完成和USART/UART的中断。这样,在数据传输完成或接收新的数据时,会触发中断,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数据。

// 启用USART1的DMA传输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 启用DMA1通道5的中断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5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5_IRQn);
4. 使用DMA发送数据
在需要发送数据时,可以使用DMA来启动数据的传输。通常,这涉及到设置DMA的传输长度和源地址,然后启动传输。

uint8_t buffer[] = "Hello, DMA!";
uint32_t len = sizeof(buffer);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uint8_t *)buffer, len);
5. 在DMA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数据接收
如果DMA被配置为接收数据,那么在DMA接收完成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if (HAL_DMA_GetFlagStatus(&hdma_usart1_rx, DMA_FLAG_TC5) != RESET)
  {
    HAL_DMA_ClearFlag(&hdma_usart1_rx, DMA_FLAG_TC5);

    // 在这里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

网友O:
使用HAL库初始化DMA通道。这通常包括配置DMA通道的数据传输方向、数据传输大小、数据传输模式等参数。

网友P:
对于接收到的数据,你可以从用户定义的内存缓冲区中读取数据。对于要发送的数据,你可以将数据写入用户定义的内存缓冲区,然后启动DMA传输将数据发送到USART/UART。

网友Q:
用dma是最快的了

网友R:
当DMA传输完成时,会触发一个中断。你需要编写这个中断服务程序,以便在传输完成后执行必要的操作,例如清空DMA缓冲区、更新状态指示器等。

网友S:
直接内存访问(Direct Memory Access,简称DMA)是一种硬件组件,它可以在不需CPU干预的情况下直接在内存和外设或内存间进行数据传输。这对于释放CPU资源以处理其他任务非常重要。

网友T:
找到与USART/UART模块对应的DMA通道,并启用DMA传输。这通常涉及设置DMA通道的源地址、目的地址、传输大小和传输模式等参数。源地址通常是USART/UART的接收缓冲区,目的地址是你的内存区域。

网友U:
为了实现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数据的高速传输,可以利用DMA(直接存储器存取)通道来减轻CPU的负担。DMA可以接管数据的传输过程,从而让CPU执行其他任务,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

网友V:
用cubemx的话可以直接配置的

网友W:
选择适当的DMA通道。STM32微控制器通常具有多个DMA通道,每个通道都可以独立配置以用于不同的数据传输任务。
配置DMA通道的参数,如源地址、目标地址、数据传输方向(内存到外设或从外设到内存)、数据传输大小和数据传输宽度等。
对于USART/UART的数据传输,源地址通常是USART/UART的接收或发送缓冲区,目标地址是用户定义的内存缓冲区。
设置DMA传输模式。你可以选择单次传输模式或循环传输模式。在循环传输模式下,当DMA完成一次传输后,它将自动重新开始下一次传输,直到被明确停止或发生错误。

网友X:
配置USART/UART模块,使其工作于适当的波特率和其他相关参数下。确保USART/UART模块与DMA控制器正确连接,并设置正确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Y:
在USART/UART的配置中,你需要设置DMA请求为启用状态。这样,当USART/UART接收到数据时,就会向DMA控制器发出请求,由DMA控制器接管数据传输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