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使用中断服务程序(IRQ)处理接收和发送中断?

楼主(2024-03-28):
STM32的USART/UART模块支持中断方式进行数据收发,如何使用中断服务程序(IRQ)处理接收和发送中断?

使用STM32的USART/UART模块进行中断方式的数据收发,需要以下步骤:

使能USART/UART模块和相应的中断:首先,需要使能USART/UART模块,并配置好相应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然后,使能接收和/或发送中断,通常是通过设置相应的中断使能位来实现。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IRQ):编写USART/UART接收和发送中断的中断服务程序(IRQ)。在接收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接收缓冲区中的数据,并根据需要进行处理或存储。在发送中断服务程序中,根据发送缓冲区中的数据发送下一个字节,并更新发送状态。

中断优先级设置:设置USART/UART接收和发送中断的优先级,以确保中断按照预期的顺序进行处理。优先级设置可以通过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来实现。

楼主:
演示如何使用STM32的USART/UART模块进行中断方式的数据收发:

#include "stm32f1xx.h"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处理接收中断
        uint8_t 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例如存储到缓冲区或进行其他操作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 处理发送中断
        // 如果发送缓冲区中还有数据待发送,发送下一个字节
        // 如果发送完所有数据,禁用发送中断
    }
}

int main() {
    // 初始化USART1模块
    // 配置GPIO引脚
    // 配置USART1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
    // 使能USART1接收和发送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设置USART1的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启动USART1模块
    USART_Cmd(USART1, ENABLE);

    while(1) {
        // 主程序逻辑
    }
}

楼主:
USART1_IRQHandler函数是USART1的中断服务程序,其中处理了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了USART1模块,使能了接收和发送中断,并设置了中断优先级。

网友A:
使用中断需要注意优先级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