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在STM32中配置USART或UART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

楼主(2024-04-20):
如何在STM32中配置USART或UART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0

网友A(2024-05-20):
建议直接使用cubemx来配置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MCU,ST的那款?

网友C:
可以选择用例程的啊,例程直接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简单吧,有可以用cubemx,也可以使用固件库的

网友E:
这种不都是有函数的么,配置的话是有注释的,你看看注释就好

网友F:
楼主是选择用的那款芯片?

网友G:
我觉得可以选择找对应芯片的例程,直接参考一下就好了

网友H:
看看视频教程吧,这个是比较简单而且一通百通的操作

网友I:
多简单的东西,直接看例程就知道咋弄了

网友J:
用cubemx吧,这个超级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