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USART和UART模块支持哪些通信模式(如全双工、半双工)

楼主:
全双工模式(Full Duplex Mode):在全双工模式下,USART/UART模块可以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操作,即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这种模式下,USART/UART模块能够独立地进行发送和接收操作,互不干扰。

半双工模式(Half Duplex Mode):在半双工模式下,USART/UART模块只能在发送和接收之间切换,不能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操作。在某一时刻,USART/UART模块只能执行发送或接收操作。

楼主(2024-03-28):
配置USART/UART模块的通信模式通常需要在初始化时进行相应的设置。以下是一些基本的配置步骤:

选择通信模式:在初始化USART/UART模块时,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通信模式。这通常通过配置控制寄存器中的相应位来实现。例如,对于STM32系列,可以使用USART_CR1寄存器的TE位和RE位来选择全双工或半双工模式。

配置硬件流控制(可选):如果需要,在全双工模式下,可以配置硬件流控制(如RTS/CTS或DTR/DSR)来进行流量控制。这可以通过配置控制寄存器中的相应位来实现。例如,对于STM32系列,可以使用USART_CR3寄存器的RTSE位和CTSE位来使能硬件流控制功能。

楼主:
配置GPIO引脚:在全双工模式下,需要将USART/UART的TX和RX引脚连接到外部设备的TX和RX引脚。在半双工模式下,需要根据需要配置GPIO引脚,将USART/UART的TX和RX引脚切换为发送或接收模式。

配置中断/轮询模式:根据需要,配置USART/UART模块的中断或轮询模式来处理接收和发送操作。在中断模式下,可以使用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接收和发送中断。在轮询模式下,可以使用轮询方式来检查接收和发送状态。

楼主:
配置USART/UART模块的通信模式通常是通过设置相应的控制寄存器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