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如何处理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中断?

楼主(2024-03-31):
在使用STM32的USART或UART模块时,如何处理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中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在使用USART或UART模块之前,需要进行初始化,包括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

网友B:
需要使能接收和发送中断。这可以通过设置USART或UART模块的相应中断使能位来实现

网友C:
当接收到数据或发送数据完成时,USART或UART模块会触发相应的中断。需要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这些中断事件

网友D:
在需要发送数据时,将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并启动发送操作。当发送完成时,USART或UART模块会触发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E:
接收到数据时,USART或UART模块会触发接收中断。在接收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读取接收缓冲区中的数据,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F:
确保USART或UART模块的中断优先级设置合理,以确保中断服务程序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G: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需要尽量减少对全局变量的访问,以避免数据竞争和不确定的行为

网友H: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需要处理接收错误、发送错误等异常情况,以确保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I:
需要合理管理发送和接收缓冲区,避免溢出和数据丢失

网友J:
其实波特率什么的基础设置好之后,基本就是OK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