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在STM32的USART/UART模块中配置奇偶校验功能

楼主(2024-03-28):
使能奇偶校验功能:首先,在初始化USART/UART模块时,需要使能奇偶校验功能。这通常可以通过配置控制寄存器中的相应位来实现。对于STM32系列,可以使用控制寄存器(CR1)中的PE位来使能奇偶校验功能。PE位的位置取决于具体的STM32型号,需要查阅相应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

选择奇偶校验类型:在使能奇偶校验功能后,需要选择奇偶校验的类型,可以选择奇校验或偶校验。奇偶校验的类型通常由一个控制寄存器中的位来配置。对于STM32系列,可以使用控制寄存器(CR1)中的PS位来选择奇偶校验的类型。PS位的位置和含义取决于具体的STM32型号,需要查阅相应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

楼主:
发送端配置:在发送端,需要根据接收端的校验类型,选择相应的数据帧进行发送。如果接收端选择了奇校验,则发送端需要根据奇校验规则添加校验位;如果接收端选择了偶校验,则发送端需要根据偶校验规则添加校验位。

接收端配置:在接收端,需要使能奇偶校验功能,并设置相应的奇偶校验类型。接收端接收到数据后,USART/UART模块会自动检测并验证校验位,如果校验错误,则会产生相应的错误标志。

楼主:
配置STM32的USART/UART模块的奇偶校验功能涉及使能奇偶校验功能、选择奇偶校验类型,并根据需要在发送端和接收端添加和验证校验位。确保校验位的配置和验证是正确的,以确保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可靠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