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怎么区别两个线圈的不同?

楼主(2024-03-28):
我们现在在用一个高压包,以前用着很正常,最近不知道供应商改了什么,实际功率变小了!测量感值正常。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功率变小?
有没有可能是铜线的粗细不一样导致功率变小了?这种要怎么区分?

xch
称一下重量,量一下排水量。

网友A:
电感\电阻\饱和电流,我只想到这些

楼主:
电感电阻在误差范围内,很奇怪。饱和电流怎么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电阻在误差范围内,很奇怪。饱和电流怎么测?

不知在哪找到的这个电路,大概就是给电感通上直流电压,电流大于某值时关断,用示波器看波形,看它在什么时候出现转折。

简单的方法的就是用开关手动测量:

网友B:
有磁芯吗?

楼主:
有,但是有树脂包着的,拆开树脂会破坏磁芯,测不了磁芯

网友C:
示波器测饱和电流,还有就是绝缘材料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但是有树脂包着的,拆开树脂会破坏磁芯,测不了磁芯

是磁芯材料被掉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磁芯材料被掉包了

有什么办法能融掉树脂不破坏磁芯吗?我也怀疑过是磁芯问题,因为铜线阻值感值都是没变的,只能磁芯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融掉树脂不破坏磁芯吗?我也怀疑过是磁芯问题,因为铜线阻值感值都是没变的,只能磁芯问题了 ...

网友D:
不可以直接问厂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直接问厂家吗?

这种属于厂家降本偷工减料,不可能告诉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属于厂家降本偷工减料,不可能告诉你的

也或许这是不同的规格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或许这是不同的规格型号吧

不是,相同型号的,供应商说不行的可以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相同型号的,供应商说不行的可以换

那你实际应该对其须有定制性要求(标准),不应随意任性拿来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实际应该对其须有定制性要求(标准),不应随意任性拿来就用

没有什么标准,我们没有专业设备测试,只能是测电阻电感,能出电弧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知在哪找到的这个电路,大概就是给电感通上直流电压,电流大于某值时关断,用示波器看波形,看它在什么 ...

简单看了下量纲,安培亨利=伏秒,所以这个办法测饱和电流是可行的,但是用自耦变压器+示波器测试岂不是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简单看了下量纲,安培亨利=伏秒,所以这个办法测饱和电流是可行的,但是用自耦变压器+示波器测试岂不是更 ...

哦,“自耦变压器+示波器”要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