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GPADC

楼主(2024-03-28):
pad, gp, dc, ADC, AD
# GPADC

## 模块介绍

GPADC 是 12bit 采集精度的模数转换模块,支持 4 路通道,模拟输入范围 0-1.8v,最高采样率 1MHZ,并且支持数据比较,自校验功能,同时工作于可配置的四种工作模式:

- Single mode:在指定的通道完成一次转换并将数据放在响应数据寄存器中;
- Single-cycle mode:在指定的通道完成一个周期转换并将数据放在响应数据寄存器中;
- Continuous mode:在指定的通道持续转换并将数据放在响应数据寄存器中;
- Burst mode:边采样边转换并将数据放入 32 字节的 FIFO,支持中断控制。

一般来说 GPADC 接口用于 KEY 模块按键的读取,一般包括 VOL+、VOL-、HOME、MENU、ENTER 等等,GPADC0 用于 KEY 的电路如上图。AVCC-AP 为 1.8V 的供电,不同的按键按下,GPADC 口的电压不同,CPU 通过对这个电压的采样来确定具体是那一个按键按下。如下图,VOL+、VOL-、MENU、ENTER、HOME对应的电压分别为 0.21V、0.41V、0.59V、0.75V、0.88V。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pic_center)

## 模块配置

其 menuconfig 的配置如下:

```
Kernel Setup --->
    Drivers Setup --->
        SoC HAL Drivers --->
            GPADC devices --->

  • enable gpadc driver

  • enbale gpadc hal APIs Test command
    ```

    ## 源码结构

    GPADC 模块源码结构如下所示:

    ```c
    rtos-hal/
    |--hal/source/gpadc/hal_gpadc.c    // hal层接口代码
    |--include/hal/sunxi_hal_gpadc.h   // 头文件
    ```

    ## 模块接口说明

    头文件:

    ```c
    #include <sunxi_hal_gpadc.h>
    ```

    ###  GPADC 初始化接口

    GPADC 模块初始化,主要初始化时钟,中断以及采样率配置等

    ```c
    int hal_gpadc_init(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GPADC 通道配置接口

    选择并配置 GPADC 某个通道

    ```c
    hal_gpadc_status_t hal_gpadc_channel_init(hal_gpadc_channel_t channal)
    ```

    参数:

    - channel:通道号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GPADC 通道取消配置接口

    取消 GPADC 某个通道配置

    ```c
    hal_gpadc_status_t hal_gpadc_channel_exit(hal_gpadc_channel_t channal)
    ```

    参数:

    - channel:通道号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GPADC 去初始化接口

    GPADC 模块去初始化

    ```c
    hal_gpadc_status_t hal_gpadc_deinit(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GPADC 注册回调接口

    向应用层提供注册回调接口的功能

    ```c
    hal_gpadc_status_t hal_gpadc_register_callback(hal_gpadc_channel_t channal, gpadc_callback_t user_callback)
    ```

    参数:

    - channel:通道号
    - user_callback:应用层回调接口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模块使用范例

    ### 读取电压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hal_log.h>
    #include <hal_cmd.h>
    #include <sunxi_hal_gpadc.h>

    int channel = -1;

    int cmd_test_gpadc(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 -1;
        uint32_t vol_data;

        printf("Run gpadc test\n");

        if (argc < 2)
        {
                hal_log_err("usage: hal_gpadc channel\n");
                return -1;
        }

        ret = hal_gpadc_init();
        if (ret) {
            hal_log_err("gpadc init failed!\n");
            return -1;
        }

        channel = strtol(argv[1], NULL, 0);

        if (channel < 0 || channel > CHANNEL_NUM)
        {
            hal_log_err("channel %d is wrong, must between 0 and %d\n", CHANNEL_NUM);
            return -1;
        }

        hal_gpadc_channel_init(channel);
        vol_data = gpadc_read_channel_data(channel);
        printf("channel %d vol data is %u\n", channel, vol_data);
        hal_gpadc_channel_exit(channel);
        hal_gpadc_deinit();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gpadc, hal_gpadc, gpadc hal APIs tests)
    ```

    ### 回调方式读取电压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hal_log.h>
    #include <hal_cmd.h>
    #include <sunxi_hal_gpadc.h>

    int channel = -1;

    int sunxigpadc_irq_callback(uint32_t dada_type, uint32_t data)
    {
        int vol_data;
        data = ((VOL_RANGE / 4096) * data);
        vol_data = data / 1000;
        printf("channel %d vol data: %d\n", channel, vol_data);
        hal_gpadc_channel_exit(channel);
        hal_gpadc_deinit();
        return 0;
    }

    int cmd_test_gpadc_callback(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 -1;
        uint32_t vol_data;

        printf("Run gpadc test\n");

        if (argc < 2)
        {
                hal_log_err("usage: hal_gpadc channel\n");
                return -1;
        }

        ret = hal_gpadc_init();
        if (ret) {
            hal_log_err("gpadc init failed!\n");
            return -1;
        }

        channel = strtol(argv[1], NULL, 0);

        if (channel < 0 || channel > CHANNEL_NUM)
        {
            hal_log_err("channel %d is wrong, must between 0 and %d\n", CHANNEL_NUM);
            return -1;
        }

        hal_gpadc_channel_init(channel);
        hal_gpadc_register_callback(channel, sunxigpadc_irq_callback);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gpadc_callback, hal_gpadc callback, gpadc hal APIs tests callback)
    ```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