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程序反汇编案例

楼主(2024-03-28):
由上图可知,每存储1个int型全局变量需要8个字节,

literal pool (文字池)占用4个字节

literal pool的本质就是ARM汇编语言代码节中的一块用来存放常量数据而非可执行代码的内存块。

网友A:
我们对程序进行反汇编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如果不借助于工具 我们可以读懂反汇编得到的文件吗

网友C:
都有哪些工具可以对程序进行反汇编呢

网友D:
如果当前程序进行了加密 是不是就不能进行反汇编了呢

网友E:
所有不同位数的单片机的 一个int都占用八个字节吗

网友F:
文字池的分派是根据程序变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对程序进行反汇编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是深层次了解单片机内部是如何运行的

楼主:
程序反汇编案例有利于深入了解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