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D采样第一个数据不准

楼主(2024-03-28):
最近在做电流采样程序,发现有时第一个采样数据误差很大,大家遇到过吗?怎样解决?望指点。

网友A:
ADC初次使能后,其内部电容充放电耗时相对较长。当外部驱动能力不足时,就相对比较容易出现首次采样偏差较大的现象。
改善方法①主要需要降低外部输入阻抗,以提高外部电路驱动能力,②同时还可以适当增大采样周期,以保障内部电容有充足的充电时间

网友B:
遇到过,AD、LT 这些知名公司的产品也有这现象。
沙发位的话有道理。

网友C:
抛弃第一次采样值就行了。

网友D:
第一个数据一般都是丢弃的

网友E:
明显第一个有问题,在处理数据的时候丢弃

网友F:
延时采样或者做一个软件滤波处理。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复,丢掉第一个或软件数据处理一下都可行。

网友G:
在开始AD采样之前,需要对AD模块进行初始化设置,包括采样速率、采样通道、参考电压等。如果初始化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第一个数据不准确。

网友H:
如果可能的话,通过校准程序来调整AD转换器的准确性。

网友I:
通常在程序开始时,可以故意丢弃前几次的采样值,因为它们可能不准确。

网友J:
在使用电阻分压时,注意电阻值的大小。若电阻值较大,可增大单片机的采样保持时间。

网友K:
温度变化也可能影响ADC的精度。一种解决方案是使用内部温度传感器和ADC看门狗,在温度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重新校准ADC。另外,还可以采取措施最小化I/O引脚的串扰

网友L:
对同一个信号进行多次采样,然后取平均值,这样可以减少随机误差。

网友M:
如果信号源本身存在问题,如信号幅度过大或过小、信号频率过高或过低等,可能导致AD采样结果不准确。

网友N:
AD转换器的参考电压对其采样精度有很大影响。如果参考电压不准确或不稳定,可能导致AD采样结果不准确

网友O:
如果采样周期设置得太小,可能会导致采样不准确。采样周期指的是两次相邻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过短的采样周期可能导致信号未能充分稳定就被采样,从而引起误差。解决方法是在配置ADC时增大采样周期。例如,在STM32微控制器中,可以设置采样时间为71.5个ADC时钟周期。计算公式为:采样时间(微秒) = (12.5 + SamplingTime) / ADC时钟频率(MHz)。

网友P:
为了提高AD采样的准确性,可以采用软件滤波方法,如滑动平均滤波、中值滤波等。这些滤波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偶然误差,提高采样准确性。

网友Q:
在设备重新上电后,如果立即进行采样也可能导致数据不准确。这是因为ADC模块在上电后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预热和校准,以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R:
在单片机刚上电时,模拟电源电压可能还未稳定。如果立即进行AD采样,可能会得到不准确的结果。

网友S:
如果单片机在断电后再上电,AD转换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达到稳定的性能

网友T:
AD转换器的精度和稳定性受到电源电压的影响。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可能导致AD采样结果波动。

网友U:
降低外部输入阻抗,提高外部电路驱动能力。

网友V:
AD采样的准确度与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密切相关。如果参考电压不稳定,可能导致采样结果不准确。可以检查参考电压源是否稳定,或者使用外部稳定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W:
在开始AD转换前,增加一个适当的延时,让模拟信号和电源稳定。

网友X:
单片机在上电后,电源系统可能存在瞬时的噪声,这会影响到AD采样的准确性。可以在上电后延时一段时间,等待电源稳定后再进行AD采样。

网友Y:
做一个软件滤波过滤一下

网友Z:
单片机的AD转换器在第一次使用前需要正确初始化。如果没有正确配置AD转换器的参考电压、采样时间等参数,可能会导致第一个采样的数据不准确。

网友AA:
第一个不准大概率是电容还没稳定

网友AB(2024-05-08):
延迟采样或执行软件过滤过程。

网友AC:
对同一信号进行多次采样并进行平均,可以减少随机误差。

网友AD:
广告变换器的参考电压对其采样精度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参考电压不准确或不稳定,则广告采样结果可能不准确

网友AE:
如果单片机在电源故障后开机,则广告转换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稳定的性能

网友AF:
广告变换器的精度和稳定性受到电源电压的影响。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则广告采样结果可能发生波动。

网友AG:
运行软件过滤器对其进行过滤

网友AH:
在开始广告转换之前,添加适当的延迟以稳定模拟信号和电源。

网友AI:
AD采样初始数据不准确,可能是外界干扰、电路延迟或设备校准问题所致。建议重新校准设备或检查采样环境。

网友AJ:
你是初始化ADC之后马上就开启采样吗?

网友AK(2024-07-02):
显然,第一个是个问题,在处理数据时会丢弃它

网友AL:
如果可能,通过校准程序调整广告转换器的精度。

网友AM(2026-01-16):
ADC 上电 / 唤醒后参考电压、采样电容未稳定,加首次采空值丢弃 + 连续采样滤波即可解决。

网友AN:
引用 网友L:
对同一个信号进行多次采样,然后取平均值,这样可以减少随机误差。

一般都是这样,还有一种就是接近法也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