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请问贵司的最小QFN封装的MCU是什么型号?16PIN以上

楼主(2024-03-28):
请问贵司的最小QFN封装的MCU是什么型号?16PIN以上
低功耗,如果10S唤醒一次,请问一下,10S唤醒一次的话,然后唤醒后,检测一下无线ROLA模块,请问这个工作模式是否可以?

网友A:
最小的?那去选型。

网友B:
额,这个要最小的,得看选型手册了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用国产的,国产芯片有这种你说的需求

网友D:
这你直接找个代理商多好,代理商给你做选型呗

网友E:
你想要什么方面的,比如说是32位的还是16位的还是8位的啊

网友F:
建议直接选择小华的芯片吧,他家有一款芯片还有低功耗,还是32位,还支持你的需求

网友G(2024-04-27):
直接找选型手册就好了啊,可以做选型的

网友H:
你的唤醒之后的检查无线LORA的话,是怎么检查?

网友I:
直接用MCU+LORA的芯片多好,还降低了电路设计尺寸

网友J:
工作模式当然可以了啊,十秒唤醒有点快,可以更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