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ealloc() 示例模板

楼主(2024-03-28):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int *dynamicArray = (int*)malloc(sizeof(int) * 5);

    if (dynamicArray == NULL) {
        printf("Memory allocation failed.\n");
        return 1;
    }

    // 填充初始的动态数组
    for (int i = 0; i < 5; ++i) {
        dynamicArray[i] = i * i;
    }

    // 打印初始数组内容
    printf("Initial array:\n");
    for (int i = 0; i < 5; ++i) {
        printf("Element at index %d: %d\n", i, dynamicArray[i]);
    }

    // 尝试将数组容量扩展至10个元素
    int *temp = (int*)realloc(dynamicArray, sizeof(int) * 10);
    if (temp != NULL) {
        dynamicArray = temp;
        // 填充新增的元素
        for (int i = 5; i < 10; ++i) {
            dynamicArray[i] = i * i;
        }
    } else {
        printf("Failed to reallocate memory. Keeping original size.\n");
    }

    // 打印扩展后的数组内容(或保持原大小)
    printf("Reallocated array:\n");
    for (int i = 0; i < (temp == NULL ? 5 : 10); ++i) {
        printf("Element at index %d: %d\n", i, dynamicArray[i]);
    }

    // 释放内存
    free(dynamicArray);
    dynamicArray = NULL;

    return 0;
}

运行结果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首先使用 malloc() 分配了一个能存储5个整数的空间,并填充了初始值。然后,我们尝试使用 realloc() 将数组容量扩展至10个元素。如果成功,我们填充新增的元素;否则,保持原大小。最后,我们打印扩展后的数组内容(或保持原大小),并释放内存。

网友A:
通过这种方式分配的存储空间 可以使用什么方式进行释放呢

网友B:
使用这个函数分配存储空间之后需要对相应的存储空间立刻进行赋值吗

网友C:
为什么扩容的时候需要尝试着进行呢

网友D:
使用这种方式分配空间的大小可以控制吗

网友E:
可以分配的存储空间的上限是多少呢

网友F:
这个函数是c语言本身就支持的一种库函数吗

网友G:
在单片机程序开发中很少用malloc函数

网友H:
realloc() 将数组容量扩展至多个元素,方便数据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