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动态内存分配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4-03-28):
C语言中允许程序在运行时创建和释放内存,以适应程序数据结构的大小变化或其他不确定的内存需求。也就是常说的动态内存分配,主要有malloc()、calloc() 和 realloc() 这3个函数!动态内存分配有哪些注意事项,下来一起聊聊:

1、检查返回值:在使用 malloc()、calloc() 和 realloc() 后,应检查返回的指针是否为 NULL,以判断分配是否成功。

2、避免内存泄漏:当不再需要动态分配的内存时,务必调用 free() 进行释放。忘记释放会导致内存泄漏,长期运行的程序可能因此耗尽系统资源。

3、匹配类型:分配内存时确保计算的大小与要存储的数据类型相符。使用 sizeof 运算符可以确保正确计算所需字节数。

5、不要对未分配的内存或已释放的内存进行操作:这会导致未定义行为,严重时程序崩溃。

6、使用 realloc() 时保护原有数据:如果 realloc() 返回新的地址,记得更新指向内存区域的所有指针,因为原有的内存可能已被移动。同时,如果 realloc() 失败,原内存块保持不变,仍可继续使用。

7、避免内存碎片:合理规划内存分配与释放,减少频繁的小块内存分配与释放,有助于降低内存碎片,提高内存利用率。

8、遵循分配与释放对称原则:确保每个 malloc()、calloc() 或 realloc() 都有对应的 free() 调用,且释放的是同一指针。

网友A:
当枚举用作函数参数时,可以增加代码的可读性和维护性。在函数内部,可以通过枚举名称来清晰地表示参数的用途。

网友B:
嵌入式C语言很少用malloc函数。

网友C:
在单片机系统中,可以采用内存池管理策略,预先分配一块较大的内存区域,然后根据需要从中分配小块内存。这种方法可以减少内存碎片的产生,并提高内存分配的效率。

网友D:
单片机的内存资源通常比PC或其他通用计算平台更为有限。因此,在设计动态内存分配策略时,需要仔细考虑内存的使用和管理。

网友E:
使用指针时应确保它们始终指向合法的内存空间。如果指针变为野指针,即指向未知或未分配的内存,程序行为将变得不可预测,可能导致崩溃。

网友F:
动态内存分配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尤其是在频繁地分配和释放内存块时。应尽量减少内存碎片的产生,或实现内存碎片整理策略。

网友G:
在释放部分内存后,可能会造成非连续的内存块,这时候要注意无法分配出大于单个内存块大小的连续内存区域。

网友:
分配的内存空间必须足够大以容纳所需的数据。如果尝试存储超出所分配空间大小的数据,将会发生内存溢出,这通常会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A:
在使用free释放内存后,应确保不再对该内存地址进行解引用操作,以免引起程序崩溃。

网友H:
默认情况下,枚举成员的值从0开始递增。但是,如果需要为枚举成员分配特定的整数值,可以使用赋值语法。确保这些值在上下文中具有意义,并且不会与其他枚举类型或整数常量发生冲突。

网友I:
为每个枚举成员分配一个具有描述性的名称。这样,在代码中使用这些枚举成员时,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其含义和用途。

网友J:
由于单片机的资源有限,特别是在RAM较小的设备上,需要仔细规划内存的使用,避免过度消耗宝贵的资源。

网友K:
频繁的内存分配和释放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化,即剩余内存被分割成小块而无法被有效利用。这会影响程序的效率,特别是在内存资源受限的单片机环境中。

网友L:
当动态内存分配失败时(例如,内存不足),应有一个明确的错误处理机制。这可以防止程序在不稳定状态下运行。

网友M:
动态内存分配可能导致内存碎片,特别是在频繁分配和释放小块内存时。管理这些碎片需要特别的策略,例如使用内存池或堆管理器。

网友N:
MCU编程中很少这样用

网友O: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在程序的不同部分使用相同的内存块。确保在使用动态内存时,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覆盖这些重要的内存区域。

网友P:
在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时,务必在不再需要内存时正确释放内存。否则,未释放的内存将逐渐累积,导致内存泄漏。内存泄漏可能导致程序运行缓慢,甚至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Q:
当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时,必须在不再需要该内存时释放它。如果不释放内存,就会造成内存泄漏,长期累积会导致可用内存减少,影响程序性能,甚至可能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R:
在单片机系统中,应尽量重用已分配的内存块,以减少动态内存分配的频率。同时,应优化内存分配算法,以减少内存分配的开销。

网友K:
单片机的RAM资源有限,因此,进行动态内存分配时,首先要了解单片机可用的RAM大小,并确保分配的内存不会导致内存溢出。

网友S:
态内存分配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即分配的内存块可能大于实际需求。这可能导致内存的浪费,因为未使用的内存空间无法被其他分配请求使用。

网友T:
不要对未分配的内存或已释放的内存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