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什么是OTP芯片

楼主(2024-03-28):
OTP芯片全称为One-Time Programmable Chip,即一次性可编程芯片。这种芯片是一种集成电路,其中包含了只能够被编程一次的存储区域。一旦数据被写入OTP芯片,就不能被擦除或重新编程,因此这种类型的存储器非常适合用来存储那些需要永久保存且不需要更新的信息。

网友A:
目前都有哪些厂家生产这种芯片呢

网友B:
otp芯片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有利

网友C:
这种芯片的生产成本较著普通芯片应该会低一些吧

网友D:
因为芯片的型号不一样 如何保证代码一次就编写成功不需要进行更改呢

网友E:
都是什么种类的应用需要用到这种芯片呢

网友F:
这种芯片是无法进行二次烧写程序的是吗

网友G:
可以理解为一次性产品,即只能编写程序一次。

网友H:
就是一次性编程芯片,主要用于量产产品,确定不会升级程序得情况下。

网友I:
对于已经定型的产品使用OTP能够最大化节省成本

网友J:
OTP只能烧写一次程序,一般量产的产品就是使用的这种

网友K:
芯片是一种集成电路,其中包含了只能够被编程一次的存储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