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GD32F103C8T6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24-03-28):
芯片是GD32F103C8T6, 用的STM32的标准固件库函数,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先贴出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NVIC.h"
void GPIOB_init(){

        // 初始化GPIO端口和引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开启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配置GPIOB的PB2引脚为推挽输出,输出速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B1为输入后就无法控制PB2写1或写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选择端口号PB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 (void){//主程序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设置
                GPIOB_init();
        while(1){

         // 切换PB2引脚的状态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2); // PB2输出高电平
        delay_ms(100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2); // PB2输出低电平
        delay_ms(1000);

        }
}

如注释所说,为什么配置PB1为输入后就不能控制PB2的高低,万用表测PB2的电平一直为0;注释掉PB1的配置函数,程序正常。。。。。换新的芯片一样的问题,手头上没有ST的芯片。不然可以试试ST的。

-----------------------------我是分割线------------------------------
后面买了一片STM32的,换上去后问题消失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你的这个Delay 函数有问题?因为没有初始化systic的话会导致Hall函数的delay一直循环等待的情况。可以仿真一下。

网友B: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芯片兼容性的问题。驱动引脚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C:
程序好像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D:
设置的是开漏还是推挽输出?

网友E:
GD使用ST标准库  我也遇到 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F:
DEBUG调试一下,看看GPIOB寄存器

网友G:
在一些芯片中,特别是一些设计上,GPIO 引脚之间可能存在电气连接或影响。如果你的 GPIO_Pin_1 输入配置存在问题,可能会影响到相邻的 GPIO_Pin_2 的输出。

网友G:
试试更换同型号其他芯片试试,如果在更换了同样型号的芯片后问题仍然存在,那么可能是芯片本身的硬件问题。

网友G:
如果在代码中添加了对 GPIO_Pin_1 的输入配置,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GPIO_Pin_2 的电平一直为低,即使在代码中尝试将其设置为高电平,这可能是由于硬件上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H:
你这个库旧了吧,同款芯片,直接用cube配置的,都用了好几个项目了,没遇到这么简单的IO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的是开漏还是推挽输出?

推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