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8051核FLASH系列]
触摸单片机和普通单片机有何不同

楼主(2024-03-28):
触摸单片机是专门用于触摸应用的吗,普通单片机可以实现触摸功能吗

网友A:
我感觉可能是里边内置了特定的算法

网友B:
感觉触摸单片机的数据计算能力并不比普通的高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如果外设搞的好的话普通单片机也可以实现触摸功能

网友D:
当然可以实现了  最一开始可没有专门的触摸单片机

网友E:
需要内置特定的采集模块才能感应到触摸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可能是里边内置了特定的算法

我感觉不是这样 算法咱们自己就可以写  应该是有特殊的硬件模块

网友G:
普通单片机需要外加触摸IC去得到相关信号,原理其实都差不多一个MCU内置一个需要外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