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有没有最低工作频率啊?

楼主(2024-03-28):
想要做个低功耗的应用,最低工作频率能到多少啊

网友A:
建议您查阅SH79F3213的官方文档

网友B:
你可以配置一下,不过也没有啥最低频率吧,你得保证所有需要的外设时钟是OK的吧

网友C:
比如USB的时钟一般是48M,你得最低就是48M呗,不能再低了,我觉得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手册,一般手册会写最低工作频率

网友E:
其实低功耗的话,可以直接休眠的啊,也不用考虑频率问题啊

网友F:
你是想降低频率,然后降低功耗?

网友G(2024-05-24):
这个应该没有限制吧

网友H:
这个没注意,一般都会有最低的时钟吧,比如不倍频呗

网友I(2024-06-27):
这个好像频率多低都行吧

网友J:
这个要根据具体芯片具体应用来具体分析

网友K:
低功耗主要是靠运行模式来实现的

网友L:
内部时钟最低8M吧

网友M:
这个不行吧,要考虑外设的

网友N(2025-06-28):
以中颖 SH79F9476 为例,它有最低工作频率。该芯片可选择 32.768kHz 振荡器等作为时钟源,若选择 128K 内部 RC 振荡器,通过设置相关寄存器,可实现较低频率工作,实测低频约 9.09KHz。
通常,时钟频率与功耗成正比关系,频率越高,芯片内部晶体管开关次数越多,功耗越大。SH79F9476 在高频(如内部 24M RC)工作时,功耗相对较高;低频工作时,功耗则较低,通过关闭加速模式等操作还可进一步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