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160串口通信代码

楼主(2024-03-28):
// 假设已开启相应的时钟源,且知道串口通信的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 串口初始化(假设串口是UART0,需要替换为HC89F160的实际寄存器名称和地址)
void UART_Init(unsigned long baudrate) {
    // 设置波特率
    U0_BAUD_RATE = ...; // 根据晶振频率和所需波特率计算出U0_BAUD_RATE寄存器的值

    // 设置数据格式
    U0_LINE_CTRL = (DATA_BITS_8 | STOP_BITS_1 | NO_PARITY); // 根据实际需求配置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 开启串口
    U0_CTRL |= UART_ENABLE_BIT; // 使能串口
    U0_IRQ_ENABLE |= RX_IRQ_ENABLE_BIT; // 如果需要接收中断,则开启接收中断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ART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 (!U0_TX_READY_FLAG); // 等待发送寄存器空闲
    U0_DATA_REGISTER = data; // 将数据写入发送寄存器
}

// 接收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UART_ReadByte(void) {
    while (!U0_RX_READY_FLAG); // 等待数据接收完成
    return U0_DATA_REGISTER; // 从接收寄存器读取数据
}

// 发送字符串
void UART_SendString(const char *str) {
    while (*str) {
        UART_SendByte(*str++);
    }
}

// 添加中断服务程序(ISR)
void UART0_IRQHandler() {
    // 检查中断源,如果是接收中断
    if (U0_STATUS & RX_IRQ_FLAG) {
        // 清除中断标志
        U0_STATUS &= ~RX_IRQ_FLAG;

        // 处理接收的数据
        process_received_data(UART_ReadByte());
    }
}

// 主函数或者其他地方调用初始化函数
int main(void) {
    UART_Init(9600); // 初始化串口,例如波特率为9600
    ...

    // 启动主循环或设置中断后等待中断处理数据
    while (1) {
        // 如果不使用中断,这里可以添加循环检测串口接收状态并处理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