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switch表达式

楼主(2024-03-28):
switch语句是一种用于根据表达式的值选择不同执行路径的控制流语句。它可以使代码更加简洁和可读,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执行不同的代码块。switch语句的工作原理如下:

执行表达式:首先,计算switch语句后面的表达式的值。
匹配case:将表达式的值与每个case标签进行比较,如果匹配成功,则执行与该case标签关联的代码块。如果没有匹配到任何case标签,将执行default标签下的代码块(如果有的话)。
执行代码块:一旦找到匹配的case标签,将执行与该标签关联的代码块。在执行代码块后,程序将继续执行switch语句后面的代码,除非遇到break语句或者switch语句结束。
「语法结构:」

switch (expression) {
  case constant1:
    // code to be executed if expression equals constant1;
    break;
  case constant2:
    // code to be executed if expression equals constant2;
    break;
  ...
  default:
    // code to be executed if expression doesn't match any constants;
}

「示例:」

int day = 3;
switch(day) {
  case 1:
    printf("Monday\n");
    break;
  case 2:
    printf("Tuesday\n");
    break;
  case 3:
    printf("Wednesday\n");
    break;
  default:
    printf("Other day\n");
    break;
}

在上面的示例中,当day的值为3时,将匹配到case 3,然后执行与之关联的代码块,输出"Wednesday"。

switch语句的一些限制包括:

「switch语句的expression必须是一个整型或枚举类型。」:switch语句的表达式必须是整数类型(如int、char等)或者是枚举类型,不能是浮点数、字符串或其他类型。
「case标签必须是常量表达式」:case标签必须是常量表达式,不能是变量或运算结果。这是因为switch语句使用跳转表(jump table)来实现快速查找,需要在编译时确定case标签的值。
「每个case内部需要显式地使用break语句」:在每个case代码块的末尾需要使用break语句,以防止代码继续执行下一个case代码块。如果没有break语句,程序将会继续执行下一个case代码块,这可能导致意外的结果。
「default标签是可选的」:default标签是可选的,用于处理没有匹配到任何case标签的情况。如果没有default标签,程序将继续执行switch语句后面的代码。
5.「每个case标签必须是唯一的」,不能有重复的case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