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总线终端电阻为什么是120Ω

楼主(2024-03-28):
什么是阻抗?在电学中,常把对电路中电流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阻抗单位为欧姆,常用Z表示,是一个复数Z= R+i( ωL–1/(ωC))。具体说来阻抗可分为两个部分,电阻(实部)和电抗(虚部)。其中电抗又包括容抗和感抗,由电容引起的电流阻碍称为容抗,由电感引起的电流阻碍称为感抗。这里的阻抗是指Z的模。

任何一根线缆的特征阻抗都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得出。线缆的一端接方波发生器,另一端接一个可调电阻,并通过示波器观察电阻上的波形。调整电阻阻值的大小,直到电阻上的信号是一个良好的无振铃的方波,此时的电阻值可以认为与线缆的特征阻抗一致。

采用两根汽车使用的典型线缆,将它们扭制成双绞线,就可根据上述方法得到特征阻抗大约为120Ω,这也是CAN标准推荐的终端电阻阻值,所以这个120Ω是测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都是根据实际的线束特性进行计算得到的。当然在ISO 11898-2这个标准里面也是有定义的。

网友A:
CAN总线终端电阻采用120Ω的阻值是因为这个数值能够有效地匹配总线阻抗,从而提高数据通信的抗干扰能力和可靠性。

网友B:
和双绞线的特性阻抗有关。

网友C:
在信号传输过程中,为了减少信号反射和衰减,提高传输效率,需要匹配总线的阻抗。120Ω的终端电阻可以与CAN总线常用的传输介质(如双绞线)的特性阻抗相匹配,从而减少信号的反射。

网友D:
终端电阻有助于释放总线上的寄生电容能量,使总线能够快速恢复到稳定的隐性状态

网友E:
终端电阻通过消除信号反射造成的干扰,确保高质量的通信信号在总线上传输。这有助于提高整体的通信质量和可靠性,减少数据传输错误的概率。

网友F:
终端电阻帮助高频信号迅速衰减,从而减少电磁干扰对总线信号的影响。

网友G:
在CAN总线的标准中,终端电阻通常是由两个60Ω的电阻串联而成,形成120Ω的总阻值。

网友H:
在高速信号传输中,如果传输线的末端没有适当的终端电阻,信号会在末端形成反射波,干扰原信号。因此,添加终端电阻可以有效地降低信号反射,尤其是在高速CAN中尤为重要。

网友I:
终端电阻可以帮助寄生电容的能量更快释放,使得总线能够迅速从显性状态恢复到隐性状态,这有助于提高信号的质量和传输效率。

网友J:
120Ω终端电阻有助于吸收总线上的干扰信号,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K:
CAN总线需要快速进入隐性状态,以减少总线上的干扰和噪声。120Ω终端电阻有助于快速放电,从而快速进入隐性状态。

网友L:
当信号在总线上传播时,如果遇到阻抗不匹配的点,比如终端未接电阻,信号会发生部分反射。通过在终端接上120Ω的电阻,可以有效地抑制这种反射,保证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M:
通过在CAN总线两端设置与总线特性阻抗相等的终端电阻,可以有效吸收信号反射和回波,从而减少由此产生的信号干扰。

网友N:
终端电阻还可以起到保护总线集成电路的作用。在总线长时间工作后,由于环境温度等因素,总线的特性阻抗可能会发生变化,终端电阻能够维持总线的稳定工作状态。

网友O:
在CAN总线的物理层标准中,推荐在总线的两端分别接上120Ω的终端电阻。这一标准已经被广泛接受并实施在各种CAN总线设备中。

网友P:
和双绞线的传输特性阻抗有关

网友Q:
适当的终端电阻可以消除由信号传输引起的振荡,有助于提高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R:
120Ω终端电阻有助于匹配总线的特性阻抗,减少信号反射,从而提高信号质量并减少干扰。

网友S:
终端电阻能够引导发送信号到达总线终端,并吸收信号的反射,防止信号在总线上产生干扰。反射信号会导致信号波形发生畸变,使得其他节点无法正确解读数据。120Ω的阻值可以很好地吸收反射信号,避免信号干扰。

网友T:
终端电阻可以减少总线上的信号回弹,从而降低功耗和电磁辐射。信号的回弹会导致能量的消耗和频率的损失,而终端电阻能够吸收这些能量,减少能量的损耗。

网友U:
120Ω的终端电阻与大多数CAN收发器的内部电阻匹配,有助于优化信号质量。

网友V(2024-08-31):
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数据

网友W(2024-10-30):
测试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