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的AF选择功能

楼主(2024-03-28):
gd32f303 没有AF选择寄存器,是如何进行GPIO口AF选择的呢?

网友A:
怎么会没有AF寄存器,不可能吧

楼主:
官网上的资料303/305/307 没有。330/350/370以后的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网上的资料303/305/307 没有。330/350/370以后的有了。

有370这个型号吗?

网友B:
有的啊,,gd32f30x用户手册P187,

GD32F303 AFIO配置

GD32F303 AFIO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啊,,gd32f30x用户手册P187,

这个是重映射,确实不能算是AF选择。
这个MCU和103的I/O选择类似,还没有使用MUX来实现。

网友D:
可能通过特定的软件函数或宏定义来配置GPIO的复用功能。这些函数或宏定义可能在GD32F303的库函数或头文件中定义,它们会设置与GPIO相关的寄存器,以实现复用功能的配置。

网友E:
虽然可能没有专门的AF选择寄存器,但GPIO的复用功能可能通过配置GPIO控制寄存器中的某些位字段来实现。这些位字段可能用于选择GPIO的不同工作模式,包括复用功能。

网友F(2024-07-31):
GD32F303并没有像STM32那样的单独的AF选择寄存器。相反,GD32F303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配置GPIO的复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