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结构体和类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楼主(2024-03-29):
结构体和类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网友A:
结构是一种值类型,而类是引用类型

网友B:
类是反映现实事物的一种抽象,而结构体的作用只是一种包含了具体不同类别数据的一种包装,结构体不具备类的继承多态特性

网友C:
感觉类和结构体是完全不同层次的定义

网友D:
在类中可以使用但是在结构中限制使用的关键字有:abstract、sealed、protected;StaTIc关键字可以用在类名前面用来声明静态类,但是不能用在struct前面,不存在静态结构。

网友E:
类可以在声明的时候初始化,结构不能在申明的时候初始化(不能在结构中初始化字段),否则报错。

网友F:
结构使用栈存储,而类使用堆存储。栈的空间相对较小。但是存储在栈中的数据访问效率相对较高

网友G:
都是数据类型,还是看具体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