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什么是Matter开放标准

楼主(2024-03-28):
请教各位:什么是Matter开放标准

网友A:
Matter 是一项智能家居的开源标准,由连接标准联盟制定、认证、推广,该标准基于互联网协议(IP),遵循该标准的智能家居设备、移动应用程序和云服务能够进行互联和通信。

网友A:
Matter 1.2 支持的新设备类型包括:
冰箱 — 除了基本的温度控制和监控外,这种设备类型还适用于其他相关设备,例如深度冷冻柜、酒柜、甚至专门放泡菜的冰箱。

房间空调 — 暖通设备和恒温器已经是 Matter 1.0 的一部分,而这次支持的是具有温度和风扇模式控制的独立房间空调。

洗碗机 — 除了例如远程启动和进度通知的基本功能外,还支持洗碗机报警功能,涵盖针对供水排水、温度、盖锁等操作错误的报警。

洗衣机 — 可以通过 Matter 发送例如某些进程完成这类的进度通知。未来的 Matter 版本也会支持烘干机。

扫地机器人 — 除了远程启动和进度通知等基本功能外,还支持例如清洁模式 (干吸尘与湿拖地),和状态详细信息 (刷子状态、错误报告、充电状态) 等其他关键功能。

烟雾和一氧化碳警报器 — 这些警报器将支持通知以及音频和视觉警报信号。此外,也支持有关电池状态和产品使用寿命到期的警报。这些警报器还支持自测试功能。一氧化碳警报器支持浓度感测作为附加数据点。

空气质量传感器 — 支持传感器捕获并报告 PM1、PM 2.5、PM 10、CO2、NO2、VOC、CO、臭氧、氡气和甲醛信息。此外,还增加了空气质量功能集,让 Matter 设备能够根据位置提供空气质量指数。

空气净化器 — 净化器可以利用空气质量传感器设备提供的传感信息,还包括了一些其他设备类型的功能,例如风扇 (必需) 和恒温器 (可选)。空气净化器也能对消耗品资源进行监控,可通知滤芯状态 (HEPA 和活性炭过滤 1.2 都能支持)。

风扇 —Matter 1.2 支持风扇作为单独的、可认证的设备类型。风扇现在能够支持摇头 / 振荡等运动以及自然风和睡眠风等新模式。其他增强功能还包括改变气流方向 (向前和向后) 的能力以及改变气流速度的步进命令。

据介绍,Matter 1.2 增加的对家电设备的支持为 Matter 工作组提供了构建一系列基础功能(例如温度设置和监控以及状态通知)的起点,这些功能将适用于未来版本将支持的几乎所有家电设备。

网友A:
新版 Matter 不仅仅添加了新的设备类型,其技术规范以及 SDK、测试工具和认证计划也在不断演进。Matter 1.2 技术规范中的主要改进包括:

闩锁和螺栓门锁 – 这是一项针对欧洲市场的增强功能,支持组合闩锁和螺栓的单元锁这一常见配置。

设备外观 — 添加设备外观描述,以便设备可以描述自身的颜色和外表。让设备能方便地跨客户端表明自己。

设备和端点组合 — 设备现在可以由复杂的端点分层组合来构成,从而对家电设备、多单元开关和多头灯具进行精确建模。

语义标签 — 提供一种可互操作的方式来描述通用 Matter 功能集和端点的位置和语义功能,以实现跨不同客户端的一致表现和应用。例如,语义标签可用于表示多按钮遥控器上每个按钮的位置和功能。

设备操作状态通用描述 —— 以通用的方式表示设备的不同操作模式,这让 Matter 在未来的修订中更容易生成新的设备类型,并确保设备获得跨客户端的基本支持。

网友B:
竟然有这么多标准,不同标准之间是不是有壁垒。

网友C:
Matter开放标准是一个由连接家庭设备的开放标准,旨在促进智能家居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和互联互通

网友D:
Matter标准由Thread组织(Thread Group)、苹果、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共同推动,旨在统一智能家居设备的通信协议,使不同厂商的设备能够无缝地连接和协同工

网友E:
Matter标准基于IP协议,支持Wi-Fi、蓝牙LE和Thread等通信技术

网友F:
一般来说,matter旨在简化设备之间的连接和控制,提高用户体验

网友G:
通过Matter标准,用户可以使用统一的应用程序控制各种智能家居设备,无需为不同厂商的设备安装不同的应用程序

网友H:
其实Matter标准的推出有助于消除智能家居设备之间的壁垒,促进智能家居市场的发展和普及

网友I(2024-04-27):
我理解的是Matter标准也提供了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方面的考虑,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和隐私

网友J:
一般的话,matter就算是zigbee这种通信协议的

网友K:
你可以搞个NXP的无线开发板,就是支持matter的

网友L:
好像是属于智能家居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