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有自家的Link调试工具吗?

楼主(2024-03-28):
GD有自家的Link调试工具吗?有的话,在哪买?

网友A:
有的,建议查官方文档

网友B:
你直接使用jlink就可以了

网友C:
GD的link估计就是个DAPlink吧

网友D:
没用过GD的自己研发的link,有啥优势?

网友E:
其实买了也没啥意思,都是通用的,基本上

网友F:
直接搞个daplink多好,免费开源还不受限制

网友G:
GD的link是哪款?我觉得没有专门的link吧

网友H:
没啥意思的,直接用jlink完全就够用了

网友I:
GD的芯片不都是arm内核的吗?

网友J:
你买个GD的开发板上面基本上就带有link了

网友K:
建议楼主买个jlink或者是daplink,就比较好用,并不用非要纠结官方的link

网友L(2024-04-30):
都一样的,GDlink yeshi keyi de,还可以实时DAPlink

网友M(2024-06-30):
GD32系列单片机有自己的调试工具,称为 GD-Link

网友N:
开源免费且功能强大

网友O:
已经有J-Link或其他通用调试工具,并且它们支持GD32系列MCU

网友P:
GD-Link主要用于GD系列单片机的下载、调试和程序烧录。

网友Q:
J-Link是业界广泛使用的调试器,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包括GD32系列。它的优点在于成熟稳定,支持高级调试功能,但价格通常高于GD-Link。

网友R:
DAPLink兼容GD32系列MCU,是一个性价比高的选择。

网友S:
主要关注GD32系列MCU,那么选择GD-Link可能更合适。

网友T:
J-Link等通用调试工具的优点在于它们支持多种MCU和开发环境,而且通常 支持较好,有丰富的插件和工具。

网友U:
J-Link 或 DAPLink。

网友V:
DAPLink 是一款开源的调试和编程工具,支持多种 ARM 内核的 MCU

网友W:
J-Link 是一款非常流行的调试工具,支持多种 ARM 内核的 MCU。

网友X:
J-Link和DAPLink也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Y:
GD确实有自家的调试工具, GD-Link

网友Z:
GD-Link 是专门为 GD32 系列 MCU 设计的调试工具

网友AA:
gd32系列微控制器有自己的调试工具,叫做gd-link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使用jlink就可以了

使用SWD模式吗?

网友AB:
引用 网友M:
GD32系列单片机有自己的调试工具,称为 GD-Link

能单步跟踪调试吗?

网友AC:
用JLINK或者DAPLink吧

网友AB:
引用 网友H:
没啥意思的,直接用jlink完全就够用了

请问下Jlink时选择SW模式吗?

网友AD(2024-07-31):
自己做一个用

网友AE:
淘宝有好多型号通用的link

网友AF:
J-Link比较通用的IDE

网友AG:
j-link或其他通用调试工具已经可用,它们支持gd32系列MCU

网友AB:
arm v9调试器直接连gd32系统板的4根线图,主要usb的口要插上电源,否则可能因为电压不够而找不到sw设备

网友AH:
你买一个gd开发板,它基本上有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