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A0芯片,TIMER6,CM_TMR6_1,输出带死区的互补pwm,如何设置?

楼主(2024-03-28):
F4A0芯片,TIMER6,CM_TMR6_1,输出带死区的互补pwm,如何设置?

F4A0芯片,TIMER6,CM_TMR6_1的CHA和CHB,输出带死区的互补pwm,可以控制一个通道的比较器的值就可以了吗?如何设置呢?

网友A:
输出带死区的互补pwm,可以控制一个通道的比较器的值就可以了,互补通道会相应改变;可以参考官网例程:HC32F4A0_DDL_Rev2.2.0\projects\ev_hc32f4a0_lqfp176\examples\timer6\timer6_cmp_triangular_b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带死区的互补pwm,可以控制一个通道的比较器的值就可以了,互补通道会相应改变;可以参考官网例程:HC3 ...

这个是硬互补吗?如果PWMA和PWMB同时输出为高,可以触发一个中断吗?

带死区的互补就是硬件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