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apsense引脚上串联电阻的作用、放置的位置以及通常选多大值?

楼主(2024-03-28):
1:每个 CAPSENSE™ 控制器引脚都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寄生电容 (CP)。如图所示,添加一个外部电阻器可形成一个低通 RC 滤波器,衰减耦合到该引脚的射频噪声振幅。引脚的射频噪声幅度。该电阻还与 CAPSENSE™ 传感器的寄生电容形成低通滤波器,从而显著降低射频辐射。

2:应将电阻器置于距离 PSoC™ 引脚 10 毫米以内的位置。有关电路板上串联电阻的放置示例,请参见下图。

3:电阻值应该选多大:Capsense Design Guide 手册中自电容方式串阻的推荐值为560Ω,但有些用户为了过一些测试(BCI/EFT/RF 等)时,则需要增大串阻;
(1):增大串阻以后,会改变将 CP 转化为等效电阻的开关电容电路的时间常数。若串阻的阻值过大,由于开关电路的较低时间常数虽然可抑制辐射和干扰,但同时也会限制可传输的电荷量。这样不能实现对传感器进行完全地充电和放电操作,这会降低信号等级,进而降低信噪比(SNR),所以就需要调整 sense clock divider 来确保触摸引脚的充分充放电。
(2):但是 sense clock divider 这个值越大的话,则会导致扫描的时间变长,从而功耗就会增大。
那么最后它的取值多少比较合理呢?
结论:如果不需要过一些测试(BCI/EFT/RF 等)的话,自电容串阻一般选 560Ω,互电容串阻一般选 2k,但如果需要过一些测试(BCI/EFT/RF 等)的话,需要调试硬件和固件,触摸串阻可调范围在 1k-10k 之间,最好不要超过 15K。另外也可以在触摸走线上串接两个(一定是两个)磁珠,这样也能很好的起到滤除高频的作用,如果这个管用的话,串阻一般 10K 就够了。最后如何确定串联电阻的大小以及 sense clock divider 的大小:先根据上述方式确认好串联电阻以后,sense clock divider 的选择则是在满足 Capsense 引脚充分充放电的情况下该值越小越好。

网友A:
寄生电容有时对引脚通讯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