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GEEHY-LINK无法被keil识别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3-28):
有用户在使用geehy-link的时候,发现无法被keil识别到,这个时候,可以检查自己的keil版本,如果低于5.29,那原因可能就是keil无法检测到CMSIS-DAP V2的原因造成的。
(点击keil上方的help可以查看自己keil版本是多少)

有两种解决办法
1.升级keil版本,这样keil就能直接识别到GEEHY-LINK
2.更新keil的驱动文件

第二个解决办法在GEEHY-LINK的官方手册能够找到
我们打开这个链接UVISION DEBUGGER: uVision does not Detect Mbed DAPLink (arm.com)

直接拖到最后
点击下载4170.zip,解压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文件夹内只有一个CMSIS_DAP.DLL的文件

找到keil的安装目录,找到ARM\BIN文件夹,将DLL文件复制到里面(如果是默认安装地址,就是C:\Keil_v5\ARM\BIN)
重新打开keil,就能识别到GEEHY-LINK了
各位如果在使用GEEHY-LINK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

网友A(2024-05-01):
Keil的较旧版本可能无法直接识别某些设备或驱动。因此,尝试升级到最新版本的Keil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网友B:
检查GEEHY-LINK板卡是否正常工作,包括电源是否稳定、板卡上的LED灯是否正常闪烁

网友C:
已经安装了对应的CMSIS-DAP驱动。如果已经安装,请尝试卸载并重新安装。

网友D:
如果Keil版本过低, 可以通过升级到最新版的Keil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E:
某些开发板需要特定的配置文件来被Keil识别。这些配置文件通常包含在开发板提供的资源包中。

网友F:
检查GEEHY-LINK是否已经正确连接到计算机的USB端口

网友G:
较旧版本的Keil可能无法直接支持CMSIS-DAP V2,这可能是导致无法识别Geehy-Link的原因。

网友:
在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窗口中,找到Debug选项卡,确认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例如GEEHY-LINK)。

网友H:
如果GEEHY-LINK仍然无法被识别,可以尝试使用其他JTAG适配器

网友I:
GEEHY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适用于您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

网友J:
GEEHY-LINK固件是最新版本。如果不是,请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更新固件。

网友K:
所以用软件直接用最新版是最方便的

网友L:
在设备管理器中应能看到“Geehy DAP USB Device”这样的标识,表明硬件已被计算机识别。

网友M:
更新Keil到最新版本,或者查看是否有适用于GEEHY-LINK的特定Keil版本。

网友N:
尝试使用其他USB口连接,有时候USB口本身的问题也可能导致无法识别。

网友O:
需要选择正确的硬件平台。打开Keil uVision,在“Options for Target”中选择“Select Device”,然后从列表中选择你的GEEHY-LINK的开发板对应的MCU或SoC。

网友P:
如果没有或显示为安装未成功,可以尝试手动查找驱动程序并安装

网友Q:
可以找到特定的驱动文件(如CMSIS_DAP.DLL),然后将其复制到Keil的安装目录下的ARM\BIN文件夹中。

网友R:
驱动程序可能需要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S:
具体操作是下载官方提供的CMSIS_DAP.DLL文件,然后替换Keil安装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网友T:
在Keil软件中,打开“Options for Target”(目标选项)窗口,检查JTAG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T:
确认GEEHY-LINK的驱动是否已经正确安装在电脑上。如果没有安装或者安装不正确,需要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U:
GEEHY-LINK是否已经正确连接到电脑的USB端口,并且设备上的指示灯显示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V:
你使用的Keil版本与GEEHY-LINK硬件平台兼容。有时候,新的硬件平台可能需要最新的软件版本。

网友G:
Keil和GEEHY-LINK的软件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W(2024-07-09):
为您的操作系统下载并安装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