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过GD32的adc开启校准功能后每次上电数据反而有波动的情况吗?

楼主(2024-03-28):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rcu_config();
    adc_gpio_config();
    /* ADC mode config */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1U);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external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adc_tempsensor_vrefint_enable();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ADC0);
    delay_1ms(1U);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uint16_t adc_channel_sample(uint8_t channel)
{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U, channel, ADC_SAMPLETIME_71POINT5);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 wait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while (!adc_flag_get(ADC0, ADC_FLAG_EOC))
        ;
    /* clear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adc_flag_clear(ADC0, ADC_FLAG_EOC);
    /* return regular channel sample value */
    return (adc_regular_data_read(ADC0));
}

vref = 1200 * 4096 / getExternalChannel(ADC_CHANNEL_17);

每次都执行一下adc_config后再读取adc的值
不注释掉这行的结果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vref=2958.58
vref=2939.30
vref=2936.66
vref=2936.66
vref=2945.82
vref=2901.98
vref=2911.15
vref=2940.38
vref=2955.25
vref=2966.47
vref=2936.13
vref=2911.42

注释掉这行的结果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vref=2948.36
vref=2947.16
vref=2947.68
vref=2947.56
vref=2947.76
vref=2947.53
vref=2947.79
vref=2947.48
vref=2947.73

怎么不开校准数据还更稳定了。。。

网友A:
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适合的校准算法。有些算法可能对噪声更敏感,而有些则更适合在恶劣环境下工作。

网友B:
检查软件配置

网友C:
在GD32的ADC中开启校准功能后,出现数据波动的情况可能是配置错了吧

网友D:
ADC的精准度对电源稳定性要求较高,如果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ADC数据波动。

网友E:
正常来说ADC的参考电压如果不稳定,也会导致ADC数据波动。确保参考电压稳定并且符合ADC的要求

网友F:
输入信号可能受到干扰,导致ADC数据波动。确保输入信号线路良好,避免受到干扰

网友G:
在校准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干扰,影响ADC的正常工作。确保校准过程中尽量减少干扰

网友H:
校准功能需要正确的参数设置,包括校准时钟、校准精度等。如果校准参数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数据波动

网友I:
你是不是超频了?MCU方面?

网友J:
一般情况可以换个外部基准电源,也许就好了

网友K:
你的使用环境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L:
有可能是芯片的ADC电源基准不好不稳定吧

网友M:
每次上电校准值有可能不同,用软件滤波处理一下。

网友N:
校准后先不忙采样吧,或者软件滤波处理一下,把前面波动比较大的数据丢掉。

网友O:
稳定的那个和实际数值一样吗?感觉不会这么稳才对。

网友P(2024-05-31):
可以尝试调整校准算法或者参数以提高稳定性。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稳定的那个和实际数值一样吗?感觉不会这么稳才对。

闭校准功能后,数据的波动可能变得更小,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数据就是准确的或者和实际值完全一样

网友P:
引用 网友J:
一般情况可以换个外部基准电源,也许就好了

更换外部基准电源是一种改善ADC性能的有效方法

网友Q(2024-07-31):
ADC校准是确保ADC转换准确性的关键步骤,但在一些情况下,你可能会发现校准后的结果不如预期。

网友R(2024-12-04):
这是正常情况,校准就相当于调节了基准点,需要每次上电都一样就不要调整基准了。我有一个测温度的模块就是这样,配置了ADC校准,每次上电温度就会相差零点几到1度多,配置不校准ADC,反而每次上电都一样,最多0.1℃,这是正常的!

网友S:
软件配置不当可能导致ADC校准后的数据波动。例如,校准参数设置不正确,或者在校准过程中未能正确处理干扰

网友T:
建议参考应用笔记AN059《GigaDevice Semiconductor Inc. 提高ADC采样精度的方法 》里面有介绍的好几种提高ADC采样精度的方法

网友U:
如果VDDA(模拟电源)或其他相关电源在上电时不够稳定,可能会导致ADC校准结果的波动。

网友V:
优化PCB布局,减少走线长度,使用屏蔽和滤波技术来降低噪声。

网友U:
程序中对 ADC 的配置不正确或不合理,也可能导致数据波动

网友W:
输入信号可能受到干扰,导致ADC数据波动。

网友X:
校准不都是内部校准的吗?怎么会有干扰

网友Y:
芯片内部的一些因素也可能导致数据波动,如芯片的制造工艺偏差、内部电路的噪声等。

网友Z:
PCB布局、电源线和地线的噪声都可能导致ADC读数波动。

网友AA:
更换外部基准电源有时可以改善ADC性能

网友AB:
在校准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干扰,影响ADC的正常工作

网友AC:
温度变化、湿度变化等环境因素也可能影响ADC的校准结果,导致数据波动。

网友AD:
电源电压的不稳定或高频噪声可能会影响ADC的参考电压,导致采集的电压波动

网友AE:
尝试调整校准过程的参数 ,以减少外部环境对校准结果的影响。

网友AF:
不同的校准算法对噪声的敏感度不同

网友AG:
选择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的ADC或基准电压源,并对温度敏感的电路部分进行适当的热设计

网友AH:
MCU的VDD电压会有微小的波动,这会影响ADC的采样精度。

网友AI:
如果ADC在上电后立即进行校准,而MCU的其他部分尚未稳定,这可能会影响校准结果。

网友AJ:
不当的采样电路设计,如信号输入阻抗过高、PCB布线不良等,都可能导致误差

网友AH:
使用更稳定的电源供应,或在上电后等待一段时间 ,让电源电压稳定下来后再进行ADC校准和采样。

网友AK:
使用一个稳定的外部参考电压来进行ADC校准,这样可以减少内部电源波动对校准结果的影响。

网友AL:
每次上电时,ADC的校准过程可能会受到电源稳定性、温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校准结果略有不同,从而引起采样数据的波动。

网友AM:
可以在上电后进行多次校准,并取校准结果的平均值,以减少单次校准带来的波动。

网友AN:
稳定的和实际值一样吗?不应该感觉这么稳。

网友AO:
硬件电路设计不合理也可能导致ADC采样值波动,例如输入信号波动、参考电压不稳定等。

网友AP:
在可能的情况下,对ADC的工作环境进行温度控制,以减少温度波动对ADC性能的影响。

网友AQ:
上电瞬间,电源可能会有波动,这会影响ADC的参考电压,从而导致校准后的数据波动。

网友AR:
使用低阻抗输入电路,并确保PCB布线良好,避免长距离信号线

网友AS:
可编程的采样时间允许用户根据需要调整采样周期,以获得更稳定的采集数据

网友AT:
理论上可以优化由于电源和参考电压较大波动引入的采样误差

网友AU:
ADC 的参考电压的稳定性也至关重要。若参考电压本身存在波动,会直接导致 ADC 转换结果的变化。

网友AD:
ADC的精度对电源稳定性有较高要求,如果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ADC数据波

网友AR:
如果电路周围存在较强的电磁干扰,可能会影响 ADC 的转换过程,导致数据波动。

网友AV:
如果ADC采样的一致性要求不高,但精度要求较高,可以考虑去掉ADC的校准功能,直接使用出厂时的默认配置。

网友AF:
在校准后,可能需要对数据进行滤波处理,以减少波动

网友AW:
ADC配置参数设置不当,如采样时间、转换模式等,可能会影响校准效果。

网友:
电源的稳定性对 ADC 的性能有重要影响。

网友AX:
ADC的精度依赖于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如果参考电压有漂移或噪声,采集到的数据就会不准确

网友Z:
芯片的ADC电源基准不稳定也可能导致ADC数据波动

网友:
温度的变化会影响ADC的内部电路,包括基准电压源和转换器的线性度,进而影响采集的精度

网友AY:
为ADC供电,并在ADC的电源引脚附近加入去耦电容,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AZ:
使用低噪声稳压器,增加去耦电容,优化电源和地平面布局,以减少电源波动。

网友BA:
电源(尤其是VDDA)在上电时都非常稳定,避免电源波动对ADC校准的影响。

网友BB:
不使用校准功能

网友AR:
ADC 校准主要是为了校准内部采样电容,但每次校准都会因外部环境,如 VDDA、VREF、温度等因素的变化而产生一些差别。

网友BC:
ADC在校准过程中,如果尚未完成校准就开始进行采样,可能会导致采样值异常。

网友BD:
校准过程的不稳定性

网友BE:
在MCU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再进行ADC校准,或者在软件中添加适当的延迟。

网友BF:
如果电源存在纹波或电压波动,即使进行了校准,也可能导致 ADC 转换结果的不稳定。

网友BG:
ADC的采样时钟如果不稳定,也可能导致采样数据的波动。

网友BH:
在参考电压引脚处加入滤波电容

网友BI:
上电后可以多次执行校准,校准结果可以取平均值,以减少单次校准引起的波动。

网友BJ:
在校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干扰,影响ADC的正常工作

网友O:
一般情况下,你可以换个外接参考电源,说不定就没事了。

网友BK:
PCB布局、电源和接地线产生的噪声会导致ADC读数波动。

网友BL:
电源电压的不稳定性或高频噪声可能会影响ADC基准电压,导致采集的电压波动

网友BM:
ADC精度要求高电源稳定性。如果电源不稳定,ADC数据可能会波动。

网友BN:
如果电路周围有强电磁干扰,可能会影响ADC转换过程,造成数据波动。

网友BO:
每次开机时校准值可能不同,因此使用软件进行过滤。

网友BP:
ADC基准电压的稳定性也至关重要。如果基准电压本身发生波动,将直接导致adc转换结果的变化。

网友BQ:
因为每次校准之后,基础电压有偏差了,

网友BR:
MCU的vdd电压会略有波动,这会影响ADC的采样精度。

网友BS(2025-01-03):
通常,如果ADC基准电压不稳定,也会导致ADC数据波动。确保基准电压稳定并满足adc要求

网友BT:
ADC校准是确保ADC转换精度的关键步骤,但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会发现校准后的结果不如预期的好。

网友BU:
在MCU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执行ADC校准,或者给软件添加适当的延迟。

网友BV:
ADC精度对电源稳定性要求很高。如果电源不稳定,可能会出现ADC数据波。

网友BW:
ADC的精度取决于基准电压的稳定性。如果基准电压漂移或有噪声,收集的数据将会不准确

网友BX:
尽可能控制ADC的工作环境温度,以降低温度波动对ADC性能的影响。

网友BY:
在基准电压引脚处添加一个滤波电容,以

网友BZ(2025-02-03):
使用稳定的外部基准电压进行ADC校准,这样可以降低内部电源波动对校准结果的影响。

网友CA:
校准后,可能需要过滤数据以减少波动

网友CB:
芯片的ADC电源基准不稳定也可能引起ADC数据的波动

网友CC:
你所处的环境有什么干扰吗?

网友CD:
一般情况下可以换个外接的参考电源,可能就没事了。,

网友CE:
校准后不要忙着采样,或者用软件过滤掉过去波动大的数据。

网友CF:
因为在每次校准后,基本电压会偏离,

网友CG:
不同的校准方法对于噪声的抗干扰能力有所差异,有的算法对噪声更敏感,有的则相对更稳健。

网友CD:
校准ADC时,要特别注意减少干扰,确保一切正常运作,减少周围环境的干扰源

网友BZ:
采用屏蔽和滤波技术,提升电路性能,让设备更稳定

网友BJ(2025-03-05):
稳定的和实际值可能不一样,稳定是一种状态描述,实际值才是真实数据,两者概念不同。不要仅凭感觉判断稳定性。

网友CE:
芯片的ADC电源不稳定会影响数据稳定性,可能导致ADC数据波动。

网友BX:
为了让电路运行更稳定,我们要用低阻抗输入电路,同时布线时也要注意,别让线路乱糟糟的。

网友BY:
为了给ADC供电并保持信号稳定,需要在ADC的电源旁边加个去耦电容,这样可以过滤掉烦人的高频噪声。

网友CH:
如果程序中模数转换器的配置设置得不对或者不合理,可能会导致读取的数据不稳定,出现数据波动的情况。

网友CI:
试试调整校准参数,降低环境干扰。

网友CJ:
ADC有干扰吗?

网友CK:
可能原因:电源电压波动、温度影响或元件老化。

网友CL:
可能电路设计有问题,抗干扰措施不足。

网友BL:
电源不稳或噪点多,ADC参考电不稳,电压读数就抖。

网友BI:
可能是电路设计中有干扰源,检查一下线路和元件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CL(2025-04-08):
电源不稳会影响ADC校准,导致结果不稳定。

网友BW:
上电时MCU不稳定会影响ADC校准,建议先让MCU稳定再校准。

网友BO:
电磁干扰会影响ADC转换,引起数据不稳定。

网友BK:
等MCU稳定后校准ADC,或加延迟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