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华离线烧录器问题

楼主(2024-03-28):
上位机配置加密后,烧录器无法进行读操作,还有什么方法能读到芯片的checksum进行校验吗

网友A:
如果芯片已经被加密烧录过一次的话,没法获得checksum

网友B(2024-04-30):
加密了就不可以了吧。

网友C:
已经加密烧录过一次的话,没法获得checksum

网友D:
当上位机对芯片进行加密后,烧录器无法进行读操作是正常的,因为加密会导致芯片的数据无法直接读取

网友E:
联系芯片厂商:您可以联系芯片的厂商或者技术支持团队,询问他们是否有特殊的工具或方法可以读取加密后的芯片数据,以获取checksum进行校验

网友F:
使用仿真器:一些专业的仿真器或者调试工具可能具有解密功能,可以帮助您读取加密后的芯片数据。您可以尝试使用这些工具来获取checksum进行校验

网友G:
考虑其他校验方式:如果无法直接获取芯片的checksum,您可以考虑其他校验方式,例如通过软件运行时生成校验值或者使用其他外部设备进行校验

网友H:
加密之后解密不就好了么

网友I:
这种一般得开盖了吧,下探针啥的,不过我不会

网友J:
找个能破的是不是就能帮助你了

网友K:
你是想读出里面的固件?

网友L:
我建议还是别折腾了,读个固件很贵,不值得吧

网友M:
一般找原厂要试试吧

网友N(2024-06-28):
已经烧录过的是不是就废了?

网友O:
估计要重新换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