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焊机故障,搞不定了

楼主(2024-03-28):
修个电焊机,电流非常小,短路电流二三十安,导致无法起弧。主供电倍压600V,焊的时候没有下跌。控制板上看了半天电路大致这样子,互感器出来一方面去UC3846的电流放大器,另一方面去LF353缓冲,然后二极管电容 这是取峰值?然后去TL084。电流给定是电位器到LF353把0到+5V反向成0到-5V。然后和互感器电流一起到TL084做比例积分,再到UC3846的误差放大器,3846的误差放大器接成跟随器的。

       测B点电压,表笔的感应电就干扰的工作不正常了,只好改测C点,短路时这里电压跌落成很低,由15V掉到三两伏?记不清了。电流给定那边电压表现正常,虽然不清楚满电流时是多少伏,估计是5V。互感器电流的缓冲这部分电路正常,运放能正常跟随,估计是满电流1V。然后去TL084那里混合的电阻,一路是5.1+1K,另一路20+10K,即1V比5V,正常的。看上去是互感器这里的电流过大,但是没找到坏的零件,都正常,想不出还有啥问题了。
       于是示波器测A点,这是无奈之举,预计看不出啥问题来。这是波形,是空载的时候的,焊的时候波形不稳定无法稳定显示。反正好大的干扰,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从18欧电阻两端焊了段平行线引出来再夹示波器探头,示波器探头直接测B点的时候会有干扰,所以才这样测A点,还在平行线末端接了个1K电阻。
这是靠近IGBT管感应到的波形,照片没拍好,手机看还好一点,电脑看很差。红色线是描的,奇怪管子关断后的斜坡是咋回事?

这是拔开主变感应的波形,正常。时间是10uS每格,好像频率有点低,这点有怀疑,但是也不好说啥。定时电阻是2.4K,数字表在线测阻值对,电容看不到字,但是电容会容量增大?没遇到过。

网友A:
楼主直接晒一下线路板,修焊机有句口诀------电流大查反馈;电流小查给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晒一下线路板,修焊机有句口诀------电流大查反馈;电流小查给定。 ...

给定我查没问题,四点几伏,虽然没到5V,但是应该正常,不至于这么小电流。初级是全桥。次级是全波整流,两路整流管都通的,没有半边整流。
现在怀疑的两点,一是频率,但是不好说个啥,电阻、电容坏的非常少。二是管子关断后的斜坡,为什么这样?其它真想不出来了。变压器磁芯性能会裂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定我查没问题,四点几伏,虽然没到5V,但是应该正常,不至于这么小电流。初级是全桥。次级是全波整流, ...

这个问题建议你去微信视频里搜一个“焊机维修小哥”,他的视频里有讲,而且资料非常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建议你去微信视频里搜一个“焊机维修小哥”,他的视频里有讲,而且资料非常全。 ...

找到了,不知道他家的图纸怎么样?我从淘宝买了图纸,不怎么样,例如这个二保焊的板子就没有。这个板子倒是修好了,没图修起来很费劲,顺着板子跑,简单电路还好,零件多了行不通,工作量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不知道他家的图纸怎么样?我从淘宝买了图纸,不怎么样,例如这个二保焊的板子就没有。这个板子倒 ...

感觉常见的焊机分析的非常到位,高级的没有。我用万用表和他换了两本书,都有瑕疵不过不太影响阅读。

网友B:
最然不懂,但是还是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常见的焊机分析的非常到位,高级的没有。我用万用表和他换了两本书,都有瑕疵不过不太影响阅读。 ...

咱不需要他讲解,咱需要图,基本上有图就能修。当然也不都是,例如这个机子就是,就有这种情况了,啥都对就是不行,实际上还是有地方不对的了。
另外是二保焊不了解,不清楚它具体的控制过程。而且看二保焊的板子很复杂,跑线路行不通。

网友C:
感觉电焊机电流大干扰大,是否下功把干扰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