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sdio_fatfs和OV2640的例子,融合在一个工程里,SD卡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4-03-28):
单独执行sdio_fatfs例子正常,单独执行OV2640的例子也正常,但是把OV2640和sdio_fatfs放在一个工程里面,调用static test_result_type fatfs_test(void)这个函数,运行到ret = f_mount(&fs, "1:", 1);这里时,ret值为0X01(FR_DISK_ERR)。

网友A(2024-06-04):
融合SDIO_FATFS和OV2640的例子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复杂的硬件和软件交互,需要仔细检查和调试

网友B:
是不是硬件连接问题?确保SD卡的引脚连接正确,包括电源、时钟、数据线等。另外,OV2640模块的引脚也需要正确连接

网友C:
有可能是软件冲突,SDIO_FATFS和OV2640的例子可能会涉及到对相同资源的访问,比如SPI总线或者GPIO引脚。需要确保两个例子中的软件代码不会发生冲突

网友D:
看看程序,有没有什么中断冲突,如果两个例子都使用了中断,需要确保中断处理的逻辑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E:
可能是时序和时钟设置不对吧,SDIO_FATFS和OV2640的例子可能需要不同的时钟设置,需要确保时钟设置满足两个模块的要求

网友F:
有可能是内存的资源共享问题,SDIO_FATFS和OV2640的例子可能会涉及到共享存储资源,比如内存或者DMA通道。需要确保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不会发生冲突

网友G:
在调试过程中,可以逐步排查可能的问题,并使用调试工具(比如逻辑分析仪、串口调试工具等)来观察信号和数据的变化,以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H:
建议查阅SDIO_FATFS和OV2640的例子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以获取更多的技术细节和调试方法

网友I:
你说没移植前,程序是否都能正常运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