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低功耗唤醒异常问题

楼主(2024-03-28):
1. 近日使用N32WB031做串口低功耗唤醒验证。发现在设备进入sleep后无法被触发,但在进入sleep前,发送串口信息就可以触发串口中断。一旦进入sleep就完了。
demo 参照工程目录 :N32WB301\N32WB03x_SDK_V1.3\projects\n32wb03x_EVAL\peripheral\LPUART\WakeUpFromStop\MDK-ARM
main()的程序:
/*##-1- Wake Up second step  ###############################################*/
            printf("\n\r##-1-Start Bit Detection Wake-Up##\n\r");
            /* Set the Wake-Up Event: specify wake-up on start bit */
            LPUART_ConfigWakeUpMethod(LPUARTy, LPUART_WUSTP_STARTBIT);
            /* Enable the LPUARTx Wake UP from STOP Mode Interrupt */
            LPUART_ConfigInt(LPUARTy, LPUART_INT_WUF, ENABLE);
            /* Enable MCU Wake-up by LPUARTx */
            LPUART_EnableWakeUpStop(LPUARTy, ENABLE);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PWR, ENABLE);

            /* Enter STOP Mode */
            PWR_EnterSLEEPMode(PWR_SLEEPENTRY_WFI);
            /* ... STOP Mode ... */
            /* Wake Up based on Start Bit Detection successful */
            LPUART_EnableWakeUpStop(LPUARTy, DISABLE);
            /* Output a message on LPUARTy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n\rStart bit detection wake-up successful\n\r");

                 /*##-2- Wake Up second step  ###############################################*/
            printf("\n\r##-2-RXNE Detection Wake-Up##\n\r");
            /* Set the Wake-Up Event: specify wake-up on RXNE flag */
            LPUART_ConfigWakeUpMethod(LPUARTy, LPUART_WUSTP_RXNE);
            /* Enable the LPUART Wake UP from STOP Mode Interrupt */
            LPUART_ConfigInt(LPUARTy, LPUART_INT_WUF, ENABLE);
            /* Enable MCU Wake-Up by LPUARTx */
            LPUART_EnableWakeUpStop(LPUARTy, ENABLE);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PWR, ENABLE);
            /* Enter STOP Mode */
            PWR_EnterSLEEPMode(PWR_SLEEPENTRY_WFI);
            /* ... STOP Mode ... */
            /* Wake Up based on RXNE Detection successful */
            LPUART_EnableWakeUpStop(LPUARTy, DISABLE);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n\rRXNE detection wake-up successful\n\r");
#else
#endif
}

网友A:
你这是刚唤醒就进入低功耗?

网友B(2024-08-28):
检查电源管理单元的设置,确保在低功耗模式下电源管理单元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