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 数据从UART发送数据寄存器传输到DMA的目标缓冲区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4-03-28):
启动DMA传输的主要好处是减少了CPU的负载和处理时间。在使用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模式时,数据传输过程完全由DMA控制器管理,而不需要CPU的干预。这样做的好处包括:

提高系统效率:由于数据传输不再需要CPU的介入,CPU可以同时处理其他任务,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效率。

降低延迟:DMA可以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使用总线的带宽,而不会受到CPU执行其他任务的影响,因此可以降低数据传输的延迟。

减少能耗:DMA传输过程中,CPU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或者执行其他任务,从而减少系统的能耗。

提高系统响应速度:通过减少CPU的负载,系统可以更快地响应外部事件和请求。

在UART数据发送过程中,启动DMA传输可以实现数据的快速发送,而且不会占用CPU的过多资源,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性能和效率。

网友A:
在这种情况下 每包所需要的最小延时时间能缩短多少呢

网友B:
双缓冲区和单缓冲区的利弊都是什么呢

网友C:
对于功耗的减少只能是一个相对值

网友D:
为什么在低功耗模式下 dma还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E:
基本上只要使用dma 就能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F:
如果数据量大的话 对提高系统的利用率的幅度还是很大的

网友G:
用DMA传输不需要CPU干预,能够提升CPU利用效率。

网友H:
使用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模式时,数据传输过程完全由DMA控制器管理,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网友I(2024-04-30):
应该是能减少中央处理单元的占用时间吧。

网友J:
提高CPU效率

网友K:
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L:
降低数据丢失风险

网友M:
简化软件开发

网友N:
数据从UART发送数据寄存器传输到DMA的目标缓冲区可以提高CPU效率、实现高速数据传输、降低数据丢失风险以及简化软件开发过程。

网友O:
有效减小MCU占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