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R2110驱动这样可以用吗?

楼主(2024-03-28):
IR2110驱动这样可以吗?VDD和VSS电压可以一样吗?

楼主:
小白求助

网友A:
VDD和VSS电压可以一样吗?  这是什么意思?
VDD是电源正极,VSS是电源负极,怎么能电压一样?

网友B:
VCC和VDD看原理上,都是对应GND的电源,应该可以用. 只要符合电压范围。实际要测试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C:
用IXDF604更好

网友D:
这个片子半桥驱动的参考电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