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编译报错

楼主(2024-03-28):
#define DBH_GPIO_PORT_ADDR  ((uint16_t *)&GPIOE->ODR)
#define DBL_GPIO_PORT_ADDR  ((uint16_t *)&GPIOE->ODR)

void WritteComm(uint16_t i)       //写命令
{
   LCD_CS_CLR ; //0

   LCD_RD_SET ; //1
   LCD_RS_CLR ; //0

    *DBH_GPIO_PORT_ADDR = (i >> 8) & 0xFF;  //发送高字节
    *DBL_GPIO_PORT_ADDR = i & 0xFF;         //发送低字节

   LCD_WR_CLR; //0
   LCD_WR_SET; //1

这函数编译报错,提示 lcd(14):错误:#44:表达式必须有指针类型

BH_GPIO_PORT_ADDR = (i >> 8) & 0xFF;//发送高字节
硬件\ lcd(15):错误:#44:表达式必须有指针类型

需要这么修改,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缺少工具包

网友B:
未定义的引用

网友C:
编译器版本过低

网友D:
在进行新的编译尝试之前,清理之前的编译结果可以避免因为旧的编译文件导致的问题。这通常可以通过执行"make clean"命令来完成。

网友E:
检查Makefile文件

网友F:
检查LCD_WR_CLR和LCD_WR_SET的定义

网友F:
编译错误提示表明在LCD_WR_CLR和LCD_WR_SET的赋值语句中,指针类型的表达式出现问题。

网友G(2024-07-31):
GPIOE->ODR 是一个 32 位寄存器,你不能将其地址转换为 uint16_t *。如果你确实需要操作 ODR 的高低字节,你应该直接对其进行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