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请问一下,贵司有关于空心杯电机,扑翼仿形机器人的电机驱动方案吗?

楼主(2024-03-29):
请问一下,贵司有关于空心杯电机,扑翼仿形机器人的电机驱动方案吗?

网友A:
空心杯就是直流电机啊,有刷直流电机,普通的H桥就可以。

网友B:
扑翼机是用的空心杯电机吗

网友C:
一般方案都会在代理商手里吧

网友D:
可以有吧,这种空心杯电机方案应该还算简单

网友E:
你可以找找看啊,微芯的技术方案还是不少的

网友F:
其实考虑一些外置的驱动芯片就好了

网友G:
网上有很多的,直接参考和模仿呗,就OK的

网友H:
原厂的方案估计不会有很多,还得找代理商才行

网友I:
扑翼仿形机器人一般会用什么电机啊

网友J:
电机驱动的方案我觉得国产的也不错了,比如灵动都可以

网友K:
现在空心杯的电机驱动好像很简单了吧

网友L:
直接找驱动片子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