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091时钟

楼主(2024-03-29):
091怎么使用内部的HSI48Mhz

网友A:
看芯片手册啊

网友B:
可登录极海官网www.geehy.com,查阅APM32F091相关技术文档:
数据手册:ttps://www.geehy.com/uploads/tool/APM32F091xBxC数据手册 V1.3.pdf
用户手册:https://www.geehy.com/uploads/tool/APM32F091xBxC%E7%94%A8%E6%88%B7%E6%89%8B%E5%86%8C%20V1.7.pdf

楼主:
//48mhz时钟 ppl
void HSI_SYS(void){
    //选HSI48 or HSI,让系统先起来

   //RCM_ConfigSYSCLK(RCM_SYSCLK_SEL_HSI48);

   RCM_ConfigSYSCLK(RCM_SYSCLK_SEL_HSI);
    //选PPL
    /* Disable PLL */
    RCM_DisablePLL();

    /* Wait until Pll is ready */
    while (RCM->CTRL1_B.PLLRDY** == SET);

    /* Config PLL source and multiplication factor
        SYSCLKFreq = (HSI48 * 2) / 2 */
    RCM_ConfigPLL(RCM_PLL_SEL_HSI, RCM_PLLMF_12);
    RCM_ConfigCLKDIV(RCM_CLK_DIV_2);
    while (RCM->CTRL1_B.PLLRDY** == SET);
    /* Enable PLL */
    RCM_EnablePLL();

    /* Selct PLL as Sysclk */
    RCM_ConfigSYSCLK(RCM_SYSCLK_SEL_PLL);

          sysclk=RCM_ReadSYSCLKFreq();//读系统时钟
}

网友C:
建议使用官方资料进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