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请问有3.3V驱动的NMOSFET吗?可以控制7.4V的电机的

楼主(2024-03-29):
请问有3.3V驱动的NMOSFET吗?可以控制7.4V的电机的

网友A:
大部分NMOS都可以吧。

网友B:
能驱动,内阻小不了的

网友C:
现在低压的MOS有很多了,你可以随便找了

网友D:
一般不都是找个代理商来问的吗?哈哈

网友E:
网上有很多啊,现在低压MOS驱动都是OK的

网友F:
我不建议用IO直接控制MOS来驱动电机,其实用集成驱动芯片更好一些

网友G:
建议做个隔离啊,不然电机如果反电动势,可能会损坏芯片的

网友H:
3.3V的Nmos的话,有很多吧,而且更低的也应该有

网友I:
能驱动还得看是否能完全打开啊

网友J:
有些NMOS是支持3.3V,但是有些是不能把沟道完全打开的,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K:
我觉得控制7.4V的电机可以考虑使用个2003这种芯片吧

网友L:
你这个电机是直流的吗?还是步进电机?

网友M:
提供一个开关信号而已,当然可以的。

网友N:
肯定有啊,MOS管是电压型控制。

网友O(2025-09-22):
有 3.3V 驱动的 NMOSFET 可控制 7.4V 电机。需选栅极阈值电压 Vgs (th)≤3.3V(如 AO3400,Vgs (th) 1-2V),漏源耐压≥12V(留余量),导通电阻小。搭配 3.3V 单片机 GPIO 直接驱动,或加栅极上拉电阻增强驱动能力,适合低电压控制中低压电机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