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应用笔记】适合 2.4 GHz 无线电的低成本 PCB 天线:适用于 STM32WB 系列的蛇形天线 设计

楼主(2024-03-29):
引言
此应用笔记专用于 STM32WB 系列微控制器。
使用 PCB(印刷电路板)天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降低无线模块的总成本。出色地设计,可以让 PCB 印刷天线拥有与 SMD
(表面贴装器件)陶瓷天线相似的性能。
一般而言,陶瓷 SMD 天线的封装尺寸小于 PCB 印刷天线的尺寸。对于 PCB 印刷天线解决方案,与天线所需空间相关的
PCB 尺寸增加,这意味着无线模块更大,PCB 成本也随之增加。然而,PCB 解决方案通常比 SMD 陶瓷天线更便宜。
STM32WB 系列的演示和开发板根据本应用笔记实现 PCB 印刷天线

概述
本文档适用于基于 ARM®的 STM32WB 系列器件。
提示
Arm 是 Arm Limited(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地区的注册商标。

坐标系
对于本文档,使用的是下图所示的球坐标系。

PCB 模块垂直(X-Z 平面)靠近坐标系原点。方位角从 X 轴到 Y 轴,倾斜角从 Z 轴到 X-Y 平面。
有时,对于地理和导航系统,X 轴称为“法线轴”,Y 轴称为“东轴线”,Z 轴称为“天顶轴”。

PCB 天线包括所用 PCB 物料的电气参数,这对布局要求非常严格。建议使用尽可能类似下图所示的布局。

点击下载查看全部内容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细心整理,让我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B(2025-02-09):
陶瓷 SMD 天线的封装尺寸小于 PCB 印刷天线的尺寸。

网友C:
STM32WB集成了高性能的射频收发模块,支持蓝牙 5.0 等标准,能够在 2.4GHz 的 ISM 频段进行无线通信

网友D:
明确蛇形天线的工作频率,对于Zigbee应用,通常为2.4GHz

网友E:
在电路板上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来放置蛇形天线,避免与其他电子元件或金属结构过于靠近,以防止干扰和信号损失

网友F:
通过π拓扑的阻抗匹配电路,可以对蛇形天线的阻抗进行调整,使其与系统的其他部分实现良好的匹配

网友G:
较宽的线宽可以降低天线的电阻和损耗,但也会增加天线的尺寸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