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在LINUX中获取以太网PHY寄存器数据

楼主(2024-03-29):
可以用一下两种方法来获取 Linux 中的以太网 PHY 寄存器数据
方法 1: 使用ETHTOOL
如果 ethtool 在内核中不可用,则通过配置用户空间package,增加ethtool工具并重新编译;
安装该工具后,使用以下命令配置和显示以太网接口参数的
ethtool  [option]  devname
ethtool -s eth0 speed 100 duplex full autoneg off
方法 2: 使用MDIOTOOL
如果 Ethtool 不起作用,也则可以使用构建的 mdio-tool 单独读取数据表中的寄存器。 mdio-tool的安装、编译和使用说明如下:
1.        访问 https://github.com/PieVo/mdio-tool
2.        创建一个目录来放置这些文件
3.        检查ubuntu平台是否有arm-linux-gnueabihf-gcc:
sudo apt-get install gcc-arm-linux-gnueabihf g++-arm-linux-gnueabihf
4.        运行命令
arm-linux-gnueabihf-gcc mdio-tool.c -o mdio-tool
安装该工具后,使用以下命令读取/写入内部 PHY 寄存器
mdio-tool [r/w] [devname] [addr]
./mdio-tool w eth0 0x10 0x0
./mdio-tool r eth0 0x0

网友A:
这个方法真棒,可以读取底层数据。

网友B(2024-05-16):
在Linux中,您可以使用ethtool工具来获取以太网PHY寄存器数据

网友C:
ethtool是一个用于配置和显示网络接口参数的命令行工具,可以用于获取以太网PHY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D:
通过ethtool工具,您可以方便地在Linux中获取以太网PHY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E:
感觉不错,这种逻辑来操作的话,直接能读到底层数据

网友F:
话说,这种方法2一般是比方法1还OK么

网友G:
还有别的方式直接获取PHY寄存器吗?

网友H:
一般不都是可以直接读取吗,但是我们都是用MCU来操作,你是linux可能不一样

网友I:
感觉第二种虽然麻烦,但是更靠谱一些哦

网友J(2025-07-24):
这个方法挺好的,挺方便读取底层寄存器

网友K:
底层代码要支持才行,否则无法实现吧

网友L(2025-09-22):
在 Linux 中获取以太网 PHY 寄存器数据:先通过 ethtool 查看网卡对应的 PHY 地址,如 ethtool -i eth0;再用 phytool 工具,如 phytool read eth0 0x00 读取寄存器 0x00 的值;或直接操作 /sys/class/mdio_bus 下的设备文件,需 root 权限,具体路径依硬件而定。

网友M:
在 Linux 中获取以太网 PHY 寄存器数据,可通过 ethtool 工具:执行ethtool -r ethX重置 PHY,再用ethtool -d ethX查看寄存器 dump;或编写程序调用ioctl,使用SIOCGMIIPHY和SIOCGMIIREG命令,指定 PHY 地址和寄存器号读取,需确保内核支持相应 PHY 驱动。

网友N:
在 Linux 中获取以太网 PHY 寄存器数据,可通过 ethtool 工具:执行ethtool -r ethX重置 PHY,再用ethtool -d ethX查看寄存器 dump;或直接读取 sysfs 接口,如cat /sys/class/net/ethX/phy_id获取 PHY 地址,结合phytool工具(需安装)读取指定寄存器值。

网友O(2025-10-27):
在 Linux 中获取以太网 PHY 寄存器数据:先确定 PHY 所在总线和地址(如/sys/class/mdio_bus/mdio-0/),进入对应 PHY 目录(如phy-0:00),通过cat regs查看所有寄存器,或ethtool -r eth0重置后用ethtool -d eth0读取,部分需 root 权限,也可直接读写/sys/devices/.../phy_reg文件。

网友P:
在 Linux 中获取以太网 PHY 寄存器数据,可通过 ethtool 工具:先确定网卡名(如 eth0),执行 “ethtool -p eth0” 定位 PHY。再用 “ethtool -r eth0” 复位,然后用 “ethtool -d eth0” 读取寄存器,或通过 sysfs 接口(/sys/class/net/eth0/phydev/phy*/registers)直接查看,部分需 root 权限。

网友Q:
如果 ethtool 在内核中不可用,则通过配置用户空间package,增加ethtool工具并重新编译

网友R(2026-01-01):
如果 ethtool 在内核中不可用,则通过配置用户空间package,增加ethtool工具并重新编译,这个方法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