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打印用printf还是sprintf比较好啊?

楼主(2024-03-29):
升级AC6后重定向printf就没成功过

网友A:
估计跟AC6没啥关系吧

网友B:
你勾选了microUSB的库了吗?

网友C:
Sprintf是组装字符串吧

网友D:
一般都是用printf来做就可以的

网友E:
其实你要是没成功的话,就手写一个重定向呗

网友F:
你这估计换个keil版本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G:
你说的没成功是啥状态呢?

网友H:
sprintf只是转存,printf才是做输出打印。

网友I:
确保在工程设置中正确配置了printf重定向。在AC6中,可以通过修改工程的链接器脚本文件(.ld文件)或者在代码中重新定义标准输出流来实现printf重定向

网友J:
失物招領|初级工程师 | 2024-4-18 20:00 | 只看该作者
Sprintf是组装字符串吧

网友K:
查看AC6的更新日志或者官方文档,了解新版本中printf重定向的配置方式是否有变化。有时候新版本的集成开发环境会对一些功能进行更新或者改动,需要根据新的配置方式进行调整

网友L:
如果AC6的更新导致printf重定向失效,可能需要重新检查和配置printf重定向的代码。确保正确地重定向标准输出流到串口或其他输出设备

网友M(2024-05-04):
printf函数通常用于向标准输出(stdout)打印格式化的字符串。但在嵌入式系统中,如STM32,标准输出通常被重定向到某个特定的设备或接口,比如串口。

网友N:
在STM32的串口打印中,选择使用printf还是sprintf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printf函数是C语言标准库中的一个函数,它用于向标准输出设备(通常是控制台)打印格式化文本。在STM32的开发中,为了实现串口打印,通常需要对printf函数进行重定向,使其能够将输出发送到串口而不是默认的标准输出设备。

网友O:
sprintf 函数允许你格式化输出到一个字符串中,而不是直接输出到串口。

网友M:
使用printf的好处是它可以方便地格式化字符串,并直接发送到重定向的输出设备(如串口)。

网友P:
sprintf 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Q:
在STM32中,如果要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通常需要结合串口的发送函数(如USART_SendData)来逐个发送sprintf生成的字符串中的字符。

网友R:
printf 函数用于格式化输出数据到标准输出流,通常是串口。它的优点是方便快捷,可以直接输出字符串和各种变量类型。

网友S:
你需要更精确地控制内存和CPU资源的使用,可以选择使用sprintf。

网友T:
现在一直用sprintf然后串口发送函数出去

网友U:
频繁地使用printf进行串口打印,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性能,因为printf函数内部需要处理各种格式化和缓冲区操作。

网友V:
printf由于其广泛的使用和标准化,通常更容易理解和实现。如果你的团队中有成员不熟悉sprintf,或者你正在编写易于他人理解的代码,那么使用printf可能更加方便。

网友W:
以考虑使用其他串口打印方法,例如使用HAL_UART_Transmit函数直接发送字符串。

网友X:
sprintf函数是C语言标准库中的一个函数,用于将格式化的输出写入字符串。在STM32中,你可以使用sprintf函数将格式化的输出写入一个字符串缓冲区,然后将该缓冲区发送到串口。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更精确地控制内存和CPU资源的使用,但可能需要更多的代码和处理。

网友Y:
与printf相比,sprintf不会直接发送数据到串口,因此它本身不会影响串口通信的性能

网友Z:
我也是先用sprintf构建好再发送出去

网友AA:
如果需要格式化输出并且希望直接通过串口发送,使用printf会更加方便,只需要正确重定向fputc函数即可。

网友AB:
sprintf会消耗更多的内存资源,因为它需要一个缓冲区来存储格式化后的字符串。如果你的应用运行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那么使用printf可以减少内存压力。

网友AC:
事实上,如果您没有成功,只需手写一个重定向

网友AD:
如果你的应用对资源使用没有严格限制,且希望代码更简洁,可以选择 printf。
如果你的应用需要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或者对内存使用有严格的控制,建议使用 sprintf。

网友AE:
printf和sprintf都可以用于格式化输出,但sprintf可以将数据写入到一个字符串缓冲区中,而printf则直接将数据发送到输出设备。如果你的应用需要在打印前将数据暂存,或者需要多次使用同一数据,那么sprintf可能更适合。

网友AF:
使用sprintf的另一个好处是,如果你知道要发送的数据量很大,你可以预先分配一个足够大的缓冲区来避免溢出。

网友AG:
sprintf 的优点是不会像 printf 那样频繁地进行内存分配,因此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更受欢迎。

网友AH:
sprintf则适合先将数据格式化为字符串,然后再通过串口发送函数逐个发送字符。

网友AI:
printf函数是C语言标准库中的一个函数,用于将格式化的输出发送到标准输出设备(通常是控制台或串口)。在STM32中,你可以使用printf函数将格式化的输出发送到串口。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易用,但可能会占用较多的内存和CPU资源。

网友AJ:
使用sprintf的好处是你可以先将数据格式化为一个字符串,然后再根据需要发送这个字符串。这给了你更多的灵活性,比如你可以先检查字符串的长度,或者在发送之前对字符串进行其他处理。

网友:
在STM32中,由于没有标准的输出设备,所以需要对printf进行重定向,使其能够通过串口发送数据。这通常涉及到对fputc函数的重写,因为printf依赖于fputc来执行实际的字符输出。

网友AK:
Sprintf 函数允许您将输出格式化为字符串,而不是直接输出到串行端口。

网友AL:
如果需要对内存和 CPU 使用进行更精确的控制,可以选择使用 sprintf。

网友AM:
你说没成功是什么意思?

网友AN(2024-06-22):
考虑其他串行打印方法,例如使用 hal _ uart _ Transfer 函数直接发送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