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MounRiver Studio窗口显示框如何恢复默认状态?

楼主(2024-03-29):
点击主菜单Window->Reset View to Default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OK。

网友A:
打开MounRiver Studio的设置(通常通过快捷键 Ctrl + , 打开),在设置中搜索与窗口布局相关的选项,查看是否有恢复默认设置的按钮。

网友B:
Reset View to Defaults点击该选项后,可能会弹出一个确认对话框。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OK”以确认恢复默认视图设置。

网友C:
在菜单栏中查找“设置”、“选项”、“首选项”或类似的条目。

网友D:
通常,软件会在其设置或偏好设置中提供恢复默认设置的选项。在菜单栏中找到“设置”(Settings)、“偏好”(Preferences)或类似选项,并查找其中是否有“重置”(Reset)或“恢复默认”(Restore Defaults)之类的选项。

网友E:
点击主菜单中的“Window”选项。

网友F:
打开MounRiver Studio的设置(通常通过快捷键 Ctrl + , 打开),在设置中搜索与窗口布局相关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