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AT32F435 QSPI最大支持的时钟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4-03-29):
在AT32F435数据手册上,表明QSPI最大时钟频率是96MHZ,如下

而在AN008应用笔记中,指明QSPI频率最大是HCLK的一半,HCLK最大到288M,一半是144M,如下,

想请问,以哪个为准?

网友A:
数据手册写的是QSPI最大时钟频率是96MHZ.-----------是QSPI规格,即,您所想知道的“QSPI最大支持的时钟频率”
AN0088写的是QSPI 时钟源配置来自于HCLK,经过CLK DIV除频得到,而CLK DIV最小为2,即HCLK/2. ----- 是配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写的是QSPI最大时钟频率是96MHZ.-----------是QSPI规格,即,您所想知道的“QSPI最大支持的时钟频 ...

恕我愚钝,我还是没明白,就简单点,如果我的HCLK配置为288M,然后CLK_DIV配置为2,那么,我的QSPI的实际频率是144M还是96M?

网友B:
我理解应该是:如果你HCLK配置为288M后,QSPI的CLK DIV只能设置为3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写的是QSPI最大时钟频率是96MHZ.-----------是QSPI规格,即,您所想知道的“QSPI最大支持的时钟频 ...

应用手册里这么写“QSPI时钟源最高是HCLK的一半”,是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的。按照这个意思,我HCLK配置288M,那么他的一半就是144M。如果没有人去看数据手册,可能真的以为QSPI运行在144M频率下。

网友:
QSPI:96M能工作,低了没问题,高了不一定正常

网友A:
感谢反馈,下一版应用手册会进行完善,以避免误解。

网友C:
看起来应该是最高只能支持96M。如果主频过高需要注意分频器的处理,不能让时钟高于9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