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34个RS485串口同步通信?

楼主(2024-03-29):
34个嵌入式MCU模块,通过RS485接口通信,管理主机需要同步实现34个串口通信同步,FPGA能实现这34个串口的功能吗?

网友A:
"同步实现34个串口通信同步"这句怎么理解?
34个模块的485不接一起并联起来么?主机不是只需一个串口么?

网友B:
以尽可能高的波特率轮巡34个MCU模块,可实现“同步”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步实现34个串口通信同步"这句怎么理解?
34个模块的485不接一起并联起来么?主机不是只需一个串口么? ...

楼主可能觉得挂在一个总线上轮询太慢了,用FPGA虚拟出34个串口来同时访问34个设备。FPGA可以做到的,就是不知道用的什么协议,代码写起来费点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觉得挂在一个总线上轮询太慢了,用FPGA虚拟出34个串口来同时访问34个设备。FPGA可以做到的,就是 ...

嗯,确实可以做到。